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℃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€�

楼主:
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€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无输入电压是否是低电压
jjww
jjww

网友A(2008-01-07):
无输入电压是否是低电压
对一个门电路,如果一个输入端无任何电压是否算是该输入端是低电压?或者是等同于接地电压?接地电压是不是可以看作0v?
电压
门电路

网友B:
如果一个输入端无任何电压是否算是该输入端是低电压?
好像算是不稳定状态...
一般都为了稳定都给一个默认的输入状态

网友C:
除了部分芯片外,大部分如楼上所述
接地电压是不是可以看作0v?如果地是参考电源地,就是0,如果不是电源地,就要具体看看参考点,比如变压器电路中很多用1/2vcc作参考地

网友D:
那比如RS触发器,是如何初始化的。
以2个2输入1输出的NAND门构成为例,每个门刚开始初始化的时候都是只有一个输入端有高或者低电压,那么此时每个门的另一个输入是不是就是没有输入电压?或者是如1楼所说的每个门的feedback的那个输入最开始已经有了一个默认的输入状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