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ND FLASH从K9F1208修改成K9F1G08要跳电阻?为什么?不是完全兼容吗?难道操作的周期数不一样?

楼主:
NAND FLASH从K9F1208修改成K9F1G08要跳电阻?为什么?不是完全兼容吗?难道操作的周期数不一样?

网友:
需要跳电阻吗?什么电路?接口应该是兼容的。两者操作时序上略有不同,但是对硬件没影响。

网友A:
要的,这个容量不一样,有几个GPIO的接法不一样的。

网友B:
mark下。。。。怕以后出问题。。。现在用的是1G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的,这个容量不一样,有几个GPIO的接法不一样的。

不明白原因啊,也不知道怎么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要的,这个容量不一样,有几个GPIO的接法不一样的。

不明白原因啊,也不知道怎么接啊

————我用的是2440,在nand flash手册那章节,有说明的。只是比较隐蔽而已。估计6410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
网友:
看到了,原来不同的页大小,还要进行不同的配置,到时试一下了!

网友:
1。K9F1208页大小------512 BYTE---------SLC-----操作周期数4
2。K9F1G08页大小------2K  BYTE---------MLC-----操作周期数4?

网友:
这个调电阻主要是跟页的大小对应起来------512 BYTE/页++++2K BYTE/页
MLC++++SLC跟这个无关.6400/6410对两种存储方式(SLC++++MLC)的NAND FLASH都支持

1.SLC------单层存储
2.MLC------多层存储

什么是SLC?

SLC英文全称(Single Level Cell——SLC)即单层式储存 。主要由三星、海力士、美光、东芝等使用。

  SLC技术特点是在浮置闸极与源极之中的氧化薄膜更薄,在写入数据时通过对浮置闸极的电荷加电压,然后透过源极,即可将所储存的电荷消除,通过这样的方式,便可储存1个信息单元,这种技术能提供快速的程序编程与读取,不过此技术受限于Silicon efficiency的问题,必须要由较先进的流程强化技术(Process enhancements),才能向上提升SLC制程技术。

什么是MLC?

MLC英文全称(Multi Level Cell——MLC)即多层式储存。主要由东芝、Renesas、三星使用。

  英特尔(Intel)在1997年9月最先开发成功MLC,其作用是将两个单位的信息存入一个Floating Gate(闪存存储单元中存放电荷的部分),然后利用不同电位(Level)的电荷,通过内存储存的电压控制精准读写。MLC通过使用大量的电压等级,每一个单元储存两位数据,数据密度比较大。SLC架构是0和1两个值,而MLC架构可以一次储存4个以上的值,因此,MLC架构可以有比较好的储存密度。

网友:
介绍SLC++++MLC的文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mark下。。。。怕以后出问题。。。现在用的是1G的

你的K9F1G08的驱动是怎么得到的?三星提供有?还是修改那个大小块的标识?

网友:
2440 GPG14 GPG13 GPG15
NOmARL NAND
PAGESIZE
BUSWITH
上面的根据nandFlash参数修改上拉,和下拉电阻,支持1G08 或8G0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