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B编译的时候遇到错误,哪位能帮我一下啊,谢谢!

楼主:
我是一名新手,我用wince5.0编译一个新建的PB的时候,提示有下面的错误:
making: FATAL ERROR:Cannot open F:\新建文件夹\2222\Reldir\smdk2440a_ARMV4I_Relea\postproc\platform.bib
making: FATAL ERROR:Cannot open F:\新建文件夹\2222\Reldir\smdk2440a_ARMV4I_Relea\postproc\platform.bib
请问这个试什么原因啊,我该怎么解决啊?

网友:
是不是你少点什么呀?

网友:
少了什么啊 ,我也不知道,我试安书上一步一步来的 ,就是SMDK2440A的属性说要把只读去掉,但是在windows系统下只读去了,在打开看前面的只读还在。。。。我在虚拟机上一是这个错误

网友:
安装ce5的时候最好是用缺省路径,或者只是更改盘符。如
c:\wince500改成d:\wince500;

新建的工程最好也是放到对应的工程目录PBWorkspaces下,如你的工程最好在这里:“D:\WINCE500\PBWorkspaces\2222”

网友:
文件夹不能用中文名,一般放在根目录下编译

网友:
最好是全部缺省的安装

网友:
对,同上,还有就是整个路径不要太长了。

网友:
谢了,各位,好像是BSP有问题,我用2410的编译成功了

网友:
引用楼主 huangwei02042316 的帖子:
我是一名新手,我用wince5.0编译一个新建的PB的时候,提示有下面的错误:
making: FATAL ERROR:Cannot open F:\新建文件夹\2222\Reldir\smdk2440a_ARMV4I_Relea\postproc\platform.bib
making: FATAL ERROR:Cannot open F:\新建文件夹\2222\Reldir\smdk2440a_ARMV4I_Relea\postproc\platform.bib
请问这个试什么原因啊,我该怎么解决啊?

-------------好像不支持中文文件夹的吧

网友:
说实话,看不出是什么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