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:无线测距、定位方案及资料

楼主:
在一个50x100米的房内,有一些柱子,要求机器能运动到一些特定的位置,误差精度要少于3cm

测控可以用无线、超声、红外等方式的组合,请高手们赐予一个成本较低的方案,并希望能赐予一些相关的技术资料。

资料请发送到:dmox@tom.com

谢谢了!

网友:
路过!帮顶!呵呵!
该领域不了解呀!

网友:
精度要达到3CM,确实很难哦。不知道这个是否要用到激光测局和ZIGBEE相结合看看怎么样。。

网友:
3cm的精度可能真的比较难达到。首先测试范围内存在很多障碍物,障碍物会影响无线、超声、红外的传播,形成反射、多径;其次由于测试要求精度较高,需要能精确的估计传输时间,现在比较廉价的检测方式是使用PN码进行同步处理计算时延,多径将会增加系统的复杂度和减少测量精度。如果是测量位置(2维),这需要双发双收装置,测量两个方向的距离分析出坐标值。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系统。

网友:
也许比我想象的会难,也许比大家想象的要简单,我的具体应用需求是:

在50x100米的矩形大厅内,有2.5m-4m的间距不等的平行轨道(示意如下),轨道宽5cm,轮子只略窄于轨道一点,现在希望机器能自动的进入轨道,目前是人工推入轨道后,机器再沿轨道运行,到另一端点后,再由人工推到另一轨道。

A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B

C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D

E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F

.....

如上示意,有轨道若干,机器由A到B后,由人工推入D点,再运行到C,再由人工推入E点......如此循环,现在希望变更轨道时能自动对准下一个轨道,请大虾们指点!

网友:
3m是很难的精度啊
我正在跟着做一个863项目 就是室内定位的 最后的要求就是3m内80% 现在我们勉强可以达到 是基于无线局域网的
国外做这个的也不少 也有基于其他方式比如红外 等等
论文里吹说起来精度个个都在3m 80%以上 实际上很难重复做到 因为复杂室内环境对无论无线信号还是红外线号的影响很大

但是LZ的环境貌似比较简单 如果50*100放里面障碍物比较少比较空旷的话 3m 80% 乃至更高还是可以达到的
具体的方案我不能给你 因为是属于项目组的

突然发现LZ说的是3CM!!!的精度。。。。
这。。。。。
我只能说LZ你找到达到这个精度的方法了一定记得告诉我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,你们一般采用什么方法来精确定位啊,通过几个模块接收无线信号,然后定位?有没有通过发信号通过信号传输的时间来计算距离定位的啊

网友:
小无线定位达到3cm,真的很难做到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m是很难的精度啊
我正在跟着做一个863项目 就是室内定位的 最后的要求就是3m内80% 现在我们勉强可以达到 是基于无线局域网的
国外做这个的也不少 也有基于其他方式比如红外 等等
论文里吹说起来精度个个都在3m 80%以上 实际上很难重复做到 因为复杂室内环境对无论无线信号还是红外线号的影响很大

但是LZ的环境貌似比较简单 如果50*100放里面障碍物比较少比较空旷的话 3m 80% 乃至更高还是可以达到的
具体的方案我不…

哈哈,挺逗的,我对无线虽然不是很懂,但是也和alex感觉一样,好像不是很可能。

网友:
感觉有点不对劲.
建议LZ看一下UWB,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.只是还有点问题,一个节点成本在500元是不是高了,如果不是的话,应该是完全可以

网友:
關注。
zigbee應該有現成的方案,可能會很貴。

网友:
WSN定位的QQ群,不知你是不是已经加入了。

网友:
在轨道端加上红外准直系统,直接对准轨道入围就行了。

网友:
用摄像头目测

网友:
把3cm看成3m,现在的zigbee技术能做到3m就谢天谢地了。我们公司做过,做了2年,放弃了!
我们是利用信号强度来定位,就是zigbee现有的算法。但是问题多多,比如柱子,还有其他方方面面。
没用过传输时间来定位,那是GPRS吧?
这个精度要求太BT.
LZ做出来之后估计可以拿到科技创新奖!LZ加油

网友:
给轨道之间加弯道好了。或者是学火车用道岔。或者是搞巡线机器人的方案。何必非要测距呢?

网友:
主要用于定位有下面这些方案:

1. 利用RSSI值来进行定位,主要利用现有的Zigbee芯片自带的RSSI功能,效果不是太好,3M都很难到达,别说是3cm了,但可以做到Room Level级别的定位,如 www.awarepoint.com 公司的产品。Wifi也是利用RSSI值来进行,效果和Zigbee差不多。

2. 利用扩频信号的交叉相关测算时间的方法,主要方法有 TDOA(到达时差),TOA(到达时)和上面Nanotron芯片使用的TFOA(有点像镜面反射,测算来回时间),类似于GPS的技术,就是室内摆放已知位置的节点(类似卫星),通过测量时间(一般到纳秒级)转换为距离,实现的好一些也就是0.5米差不多了。UWB只不过将扩频信号带宽再加大,精度更叫高,但是成本也大幅度提高,另外定位范围距离也受限制了。可以参考:www.wherenet.com www.ubisence.com www.timedomain.com

3. 利用近场通讯的办法,计算<1/2波长范围内的磁场与电场相位差,折算为距离,如 www.q-track.com

根据楼主的需求,可能无线不是好方案。

网友:
借助红外的话,可以在各个段点上建立红外点

网友:
采用遥感定位,3CM的精度更本无法实现.由于都要到特定的位置,是否可以在特定的位置上加装传感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