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的wm9715音频驱动修改了几天,还是不能发出声音,不知道问题在那里。望整过的人给点思路啊!

楼主:
WINCE下的wm9715音频驱动修改了几天,还是不能发出声音,不知道问题在那里。望整过的人给点思路啊!

BSP原来的是支持WM9713的,现在我们要修改成支持WM9715的。

网友:
9713和 9715应该 驱动代码是一样的 。你两个DATASHEET对一下 。应该都是pin to pin的。。。没有声音不一定是软件的问题 。

网友:
那里,SFR定义的还是有不一样的东西,我把不同的地方都修改了,还是不行。
硬件问题?真不大清楚!

网友:
用示波器把clock测一下,用debug语句把寄存器设置dump一下

网友:
我做过9713,你先确保AC link阿,pin脚,时钟正确,然后放音乐用示波器量输出端有没有波形。。。先一步步做!

网友:
瞎整了一下,声音算是听到了!自己都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,还是不大懂啊!

网友:
难道是 IO口 没设置对 ?

网友:
测试的工具不对,用万用表测试,测试不出波形的。换成示波器才知道有声音发出了。

网友:
...............有用万用表测波形的吗。。。这个真挺厉害

网友:
开始我以为有声音输出的话,电压的变化应该很明显的。是很明显,但变化太快了,万用表捕捉不出来。

网友:
请问怎样进行声音切换到蓝牙呀?

网友:
楼主邮箱多少?有事请教。

网友:
我们公司不能随便对外发邮件的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