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用过TW9910A这块视频解码芯片啊?里面的SFR该怎么配置啊?读数据手册,整了老半天,从CAMERA接口还是看不到图像!好抑闷!

楼主:
谁用过TW9910A这块视频解码芯片啊?里面的SFR该怎么配置啊?读数据手册,整了老半天,从CAMERA接口还是看不到图像!好抑闷!

网友:
//今天总算看到了一个模糊的图象了,很是高兴了一把,总算走出了第1步!!!

unsigned char TW9910A_CCIR_PAL_DataSet[][2] =
   {

   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//第4种情况-------NTSC设置---------

    {0x06, 0x00},

   // {0x02, 0x40},
      {0x02, 0x44},

        {0x1a, 0x4f},
        {0x03, 0xa2},
        {0x05, 0x01},

    {0x07, 0x02},
        {0x08, 0x13},
        {0x09, 0xf2},
        {0x19, 0x57},
        {0x1a, 0x0f},

        {0x1b, 0xc0},
        {0x29, 0x03},
        {0x55, 0x00},

        {0x6b, 0x26},
        {0x6c, 0x36},

        {0x6d, 0xF0},
        {0x6e, 0x28},
        {0x1a, 0x0f},

    {0x06, 0x80}//控制软复位

};

//要求输入的信号为NTSC-M

网友:
请问你用的硬件平台是???

网友:
仔细看了一下,模糊的图象还是倒的,还得好好整整!

网友:
怎么了,楼上也在用吗?

网友:
我也要做,是在君正的jz4740上,请问你的cpu是啥

网友:
S3C6400,不过配置参数完全可以一样!

网友A:
不能找到规律,一个个SFR去调太痛苦了。怎么修剪图象?怎么设置水平的DELAY和垂直的DELAY值啊!
对事物还没有清楚的认识,不知道调试的方向,一个个SFR去试,一次次去编译NK太痛苦的感觉了。

怎么调整图象显示的效果啊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能找到规律,一个个SFR去调太痛苦了。怎么修剪图象?怎么设置水平的DELAY和垂直的DELAY值啊!
对事物还没有清楚的认识,不知道调试的方向,一个个SFR去试,一次次去编译NK太痛苦的感觉了。

怎么调整图象显示的效果啊!!!

是不是你的摄像头效果差啊。

你的图像是倒立的,把图像存在矩阵中,然后旋转可以达到目的吧

网友:
图象显示正立了,就是效果比较差。三星提供的那个应用AP又不提供源码,改不了显示的设置。自己写一时又写不出基于DIRECTSHOW的CAMERA AP。从MB60移植过来的CAMERACAPTURE工作又不正常,想整又整不了。想来个全屏显示图象都做不到啊!

网友:
三星的AP其实比较简单,如果是preview,就是createfile(“CIS”),设置一下preview,lcd就会显示了。AP并没有做显示的工作,都是在driver中完成的

网友:
你说的CREATEFILE应该是CE50下的做法!

网友:
呢你使用的是linux吗

网友:
我的是CE60.已经不提供什么IOCTL宏来进行操作了.用MEMCPY也不能把图象数据COPY到LCD 的BUFFER----进行显示!

网友:
WINCE60下谁有通过DIRECTSHOW技术浏览CAMERA的视频的例子啊?PC下有,可是一时难于移植过来(再说很多接口也不一样),MB60下也有,可移植过来用不起来。对DIRECTSHOW技术还不是很明了,问题在那里都不知道。望高手帮助帮助!

网友:
今天总算整出一个AP,只是效果很差,还得继续整啊!看来对TW9910A还是没有读懂啊!对CAMERA的驱动的理解也有待进一步!希望能够有个不错的好结果!

网友:
请问楼上各位这IC的27Mhz晶振是怎么起振的啊?是上电起振还是首先要通过I2C设置某些寄存器才起振呢??我目前在调这个IC,读ID号读不到,但,读ID的时候我的I2C没有报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