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keyboard驱动中shift,ctrl,alt虚拟键值转换问题

楼主:
平台:pxa270+wince5.0,8*16 Matrix键盘
小弟的键盘驱动,通过扫描键盘,已经可以正确的扫描出所按下的按键,在扫描多key的时候,比方说我按下SHift+A键,扫描程序可以扫描出这两个键的位置,如SHift键在Mxtrix的0x73位置,A键在0x28位置,扫描的结果就是0x73和0x28。
现在的问题是,在PXA270的键盘驱动中,要将扫描出的键值做转换,才能正确的显示在屏幕上。驱动中有一个XllpScanCodeToWinCeScanCodeTable虚拟键值表,在2440的驱动我,我发现也有一个ScanCodeToVKeyTable表。
我想问的是,我如何才能将我扫描出来的maxtrix位置和虚拟键值表中的值对应上了。
现在单键已经是没有问题了,直接将扫描出来的位置到表中相应的位置取值即可,但是这种使用shift,ctrl,alt的多键应该怎么做呢?
谢谢!

网友A:
LZ问题挺多,也给我不少分,帮顶顶
自己没有用过组合功能键,但记得以前LayoutManagement的架构代码里好象有一些相关的代码,有空帮你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问题挺多,也给我不少分,帮顶顶
自己没有用过组合功能键,但记得以前LayoutManagement的架构代码里好象有一些相关的代码,有空帮你看一下

非常感谢。因为水品有限,才要多上来向大家求教。
也请做过键盘的兄弟们提点一下。

网友B:
组合功能键上传到系统有两种方式:
直接传两个键值,比如VK_CTRL + VK_A
或者
直接传一个特殊键值,比如VK_F20(也就是将Ctrl+A模拟成F20)。

这个要看你的系统的应用希望获取什么样的键值了。

网友:
组合键可以分两次发送,Ctrl+A 可以
keybd_event(VK_CONTROL,MapVirtualKey(VK_CONTROL,0),0,0);
keybd_event('A',MapVirtualKey('A',0),0,0);
//中间不要停顿

网友:
楼主可以看看钩子或热键。我以前就用他们实现组合键功能。
你可以把它们移植到你的驱动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组合功能键上传到系统有两种方式:
直接传两个键值,比如VK_CTRL + VK_A
或者
直接传一个特殊键值,比如VK_F20(也就是将Ctrl+A模拟成F20)。

这个要看你的系统的应用希望获取什么样的键值了。

估计效果不好

网友:
谢谢大家,我试一试再来报告。

网友:
对不起啊 我收回7楼的话 不小心弄错了

网友C:
我觉得发送两次吧,两个键都是唯一的,只有接收到两个键都是自己所要的键才设置为真即可。
自己写个判断也可以吧。

网友:
注意看一下键盘驱动程序,我的空间中有一篇CE下的键盘驱动日志,可供参考.

网友D:
谢谢大家,应该是采用传2次的方法,先送shift的键值出去,在送A的键值出去。目前还没有测试完,完了再来报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大家,应该是采用传2次的方法,先送shift的键值出去,在送A的键值出去。目前还没有测试完,完了再来报告。

好,等着方法,我也是猜测,并没有做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发送两次吧,两个键都是唯一的,只有接收到两个键都是自己所要的键才设置为真即可。
自己写个判断也可以吧。

哈哈现在我自己也要看键盘驱动,发现挺复杂的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