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急,请教如何让DialogBox创建的对话框总在最前端?

楼主:
如题,小弟的刚刚把程序放到真手机上,才发现,
DialogBox创建的对话框运行后没出现在最前端,
是不是用SetWindowPos(),但程序里只有这一个对话框,
没有主窗口,所以setwindowpos的参数不会填,
还有就是setwindowpos()函数应该放在下面的代码的前面还是后面,
下面的代码是否可以设置显示在最前端的属性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NITDLGINFO shid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di.dwMask = SHIDIM_FLAG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di.dwFlags = SHIDIF_DONEBUTTON | SHIDIF_SIZEDLGFULLSCREE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di.hDlg = hDl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nitDialog(&shidi);
谢谢高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