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str"和“sbit”是定义的什么类型意思

楼主(2008-05-01):
"str"和“sbit”是定义的什么类型意思
"str"和“sbit”是定义的什么类型意思,这是汇编语言的类型吗,谢谢。

网友A(2008-09-30):
这两个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意思
也就是指向高128字节的内部特殊功能寄存器
像串口缓冲啊,定时器控制寄存器哈
这些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