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频解码相关名词请达人解释,谢谢

楼主:
DC-filter
gain switch
treble
De-emphasis

查字典的不带哦,我不是要英译中,而是希望解释一下这个是做啥用的。谢谢了

网友:
直流滤波,音频都是交流的,需要将直流成分滤除,不然将损坏设备。
增益开关,调节输入输出增益比的。增益是什么不需要说吧?
高频高音部分
去重音,改变音质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回答!
不过增益是做什么的我真的不知道。。。
能不能对增益开关再解释解释?谢谢了

网友:
还真要说啊?你不是学电子电路出身的?
增益调节灵敏度,与信噪比相关。不会又要解释信噪比吧。。。

音量,英文表示为VOL,通常设在调音台某路输入通道的最后,现代调音台多用推子来调节音量的大小。调节某路的音量其实是调节该路信号、噪声的总输出的电平大小。在日常生活中,调节音量应用在各个方面,比如MP3、电脑的音箱或电视、DVD上。较增益说来,音量大家经常见到,也经常用到,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多做介绍了。

增益,英文表示为Gain,通常以红色旋钮出现在调音台的第一排。增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“音量”,但二者是有区别的。调节增益是调节音乐信号经前置放大后的信号大小,也就是调节输入设备的输入灵敏度(比如Line in输入和Mic输入)。一般说来,增益调节得太小会降低信噪比;增益调节得太大会产生啸叫。由于线路输入(Line in,0dB)和麦克风输入(Mic,-70dB)的阻抗不同,所以要达到信噪比的相对平衡就需要调节增益了。而这一点调节音量是无法做到的。因此,调节增益的大小是至关重要的。

那有的朋友就会问了:“既然是调节输入灵敏度,那我把音量开大点不也能达到效果吗?”

呵呵,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回答:如果增益开得太小,信噪比会很低,而在增大音量的同时信噪比又是不变的,也就是说,增大信号音量的同时噪声的音量也在增大,所以音量不能调整输入灵敏度;如果增益开得太大,会将声音的一部分削去,产生失真,最终导致啸叫。而此时即便是降低音量,声音却还是失真的。因此,说白了,增益用来调节输入信号的信噪比,使其不高也不低;而音量则是将已经调好的信噪比放大或减小,最终将信号送入母线。所以二者是有区别的。

网友:
我还真不是电子电路专业的。。。
shuiyan的解释我基本都能看懂,非常感谢!
有点基础概念就好点了,继续搞那个UDA1341TS芯片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