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xworks死机问题,,十万火急

楼主:
 vxworks死机问题。

我是在一个任务中做了TCP、udp,但是当UDP还在SEND的时候,TCP却断了。我感觉应该是协议栈初始配置的问题。通过抓包程序发现,当TCP dead的时候,接受主机一样能收到来自VXWORKS设备的PING包,并且主机也做了正确的回应,只是vxworks设备收不到应当包罢了。WHY?不知各位高手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。
这种现象出现的概率尤其在交换机上接多级交换机更明显。

网友:
怀疑你的程序中用了引起租塞的函数.请检查一下你的程序

网友:
为何无人应答呀!
今天上午又进一步作了测试,主要是利用netdatastackpollshow()及netsysstackpollshow()对各协议簇空间,进行测试,发现是正常的。实在是找不到原因呀。

网友:
“怀疑你的程序中用了引起租塞的函数.请检查一下你的程序”
引起阻塞的函数,我就用了阻塞式的RECV(),但是即使它阻塞了,我想它也不会引起PING不通吧,再说了,同样在一个任务里,UDP的发送还是正常的呀

网友:
我在设备里,也同时做了三个PING,ping "127.0.0.1"始终正常;ping 本身网络地址,始终正常。但是PING同一网段的PC机,ping 一会(时间不定),就会不通。这时通过网络抓包,发现PC收到了来自设备的PING包,也做了正确的应答,但是设备就是认为PC没有做出应答。请高手答疑!!!!!!!!!!!!!多谢了。

网友:
你问题出现的频率如何?几分钟?几小时?还是几天?

网友:
问题好像是接收缓冲被阻塞,设备不能在接收数据,而发送是正常的,和我的问题现象一样。而为什么接收缓冲被阻塞我目前也不清楚。另外,我有3块网卡,一块网卡的接收阻塞会造成其他两块的阻塞。后来我改成udp的就好了(至少现在还没发现类似的现象)。
另外,如果你在一个进程里用阻塞的tcp接收数据,那么同时怎么能还用udp通讯呢?

网友:
我是一个进程是进行TCP和UDP的发送,而在另一个进程里进行TCP的接收

。所以不会出现你所提出的疑问。

问题出现的频率与设备所在的网络环境有关,当设备所在的交换机有多台

PC时,问题约一个小时就会出现。而与PC直接互联,我连续测试约24小时

也没有出现.

我所用的硬件是基于XILINX v4fx所内置的硬核PPC405所开发的千兆数据采集设备。数据速率约80多兆。

实在是找不到问题的所在,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!!!!!!!!

网友:
我是一个进程是进行TCP和UDP的发送,而在另一个进程里进行TCP的接收

。所以不会出现你所提出的疑问。

问题出现的频率与设备所在的网络环境有关,当设备所在的交换机有多台

PC时,问题约一个小时就会出现。而与PC直接互联,我连续测试约24小时

也没有出现.

我所用的硬件是基于XILINX v4fx所内置的硬核PPC405所开发的千兆数据

采集设备。数据速率约80多兆。

实在是找不到问题的所在,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!!!!!!!!

我基本可以断言问题不是出现在应用程序上,应该是在软件初始化时,协议栈的配置问题上。

网友:
还有俩个现象,第一是:当PING不通时,如果在网络上有两个VXWORKS系统设备,则它们有时几乎同时不通。
第二是:如果PING不通的时候,UDP的发送速率明显比能PING通的时候速率要高(我在内部做了UDP的死发测试)。
请高手帮助诊断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