配置IIS对SQL CE 2.0的支持问题 ,急

楼主(2008-11-30):
配置IIS对SQL CE 2.0的支持问题 ,急
配置的步骤如下:
1)创建虚拟文件目录时输入“SQLCE”
2)选择包含SQLServerCE代理的文件夹
3)选择“Anonymous access”
4)选择“One or more applications requiring SQL Server merge replication”
5)键入的SQL Server快照的共享文件夹为“\\wweiqqi\SQLCE\Snap_Shot”,其中wweiqqi为计算机名
在此之前已经把把"Microsoft SQL Server CE2.0\Server"文件夹共享为“SQLCE”
6)点击“Finish”完成时,出现了如下的错误:
"系统找不到制定的文件"
请问高手错误在哪,很急,在线等待
文件夹
access
Microsoft
在线

网友A:
我知道了,文件夹"Snap_Shot"好像要自己先建好,然后点击完成按钮就没错了,但是
如果是配置成功了 ,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"http://wweiqqi/SQLCE/sscesa20.dll"
应该会出现“SQL Server CE Server Agent ”的提示界面
但是我输入是却显示“所请求的网址(URL)无法获取”
请问这又是什么原因啊?说明我的配置有问题吗?
如果这样在本地都连不上的话,我在程序里用该语句连接我的电脑肯定也连不上啊。
望高手指点

网友B:
你上网用代理了吗?如果用的话把代理去掉试试

网友C:
我上网是用代理了,我把代理关了真的好了
朋友每次都是你给我最及时的回答,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