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0分求 高手解决 wince下 实现 png 透明图片的显示,如button 上贴 png图片;和去掉 listctrl 控件 鼠标按下某项后 的焦点虚框(

楼主:
如题。。。请高手

平台:vs2005 vc/mfc 智能设备应用程序

解决一道给50。 2道都解决结贴再加50分

网友:
1、搜一下历史帖子,有多个帖子讨论过
2\自己画

网友:
to lenux:
第一个问题网上搜一把,都没有真正能解决的方法,别告诉我说用VOIMAGE类,那个东西我用vs2005链接不通过(1>正在链接...
1>corelibc.lib(secchk.obj) : error LNK2001: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_security_error_handler),evc下面就没问题。

第二个问题能否具体点给小弟介绍下?谢谢。。。

网友A:
自己做控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做控件

CE下,最好是自己做

透明的效果,基本上无法实现。

网友B:
请问下面函数是否可行?有谁做过没?现在wince下面的UI程序好多都是png透明图片,怎么没人知道呢!!!
BOOL AlphaBlend(
  HDC           hdcDest,
  int           nXOriginDest,
  int           nYOriginDest,
  int           nWidthDest,
  int           nHeightDest,
  HDC           hdcSrc,
  int           nXOriginSrc,
  int           nYOriginSrc,
  int           nWidthSrc,
  int           nHeightSrc,
  BLENDFUNCTION blendFunction
);

网友:
是呀。wince 上都用PNG格式的.我也想知道怎么显示.以前用过WINDOWS.用OPENGL加LIBPNG以点显示过.还有SDL中封装好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下面函数是否可行?有谁做过没?现在wince下面的UI程序好多都是png透明图片,怎么没人知道呢!!!
BOOL AlphaBlend(
  HDC          hdcDest,
  int          nXOriginDest,
  int          nYOriginDest,
  int          nWidthDest,
  int          nHeightDest,
  HDC          hdcSrc,
  int          nXOriginSrc,
  int          nYOriginSrc,
  int          nWidthSrc,
  int          nHeig…

如果这个函数在CE下好用,是可以做到LZ想要的效果,可惜我没有试过。

网友:
在EVC中显示jpg、png、gif 图片2008-07-10 09:25在做一个PDA上项目开发的时候要显示jpg图片信息,找了一些资料后,实现了一个函数可以完成EVC(测试环境EVC 3.0)环境下的jpg、png、gif图片的显示(当然也可以是bitmap了:)),供大家参考。

/**

*const CString& strImageFilePath   //图片文件路径

*int originalX                   //图片显示起始X坐标

*int originalY                   //图片显示起始Y坐标

**/

void DisplayImage(const CString& strImageFilePath,int originalX,int originalY)

{

       CBitmap bitmap;

       bitmap.Attach(SHLoadImageFile(strImageFilePath));

       BITMAP bmpInfo;

       bitmap.GetBitmap(&bmpInfo);

       CDC bitmapDC;

       bitmapDC.CreateCompatibleDC(&dc);

       CBitmap* pOldBitmap = bitmapDC.SelectObject(&bitmap);

       dc.BitBlt(originalX, originalY, bmpInfo.bmWidth, bmpInfo.bmHeight, &bitmapDC,

              0, 0, SRCCOPY);

       bitmapDC.SelectObject(pOldBitmap);

       bitmap.DeleteObject();

}

当然你可以使用一些第三方的库来显示图片,如voimage,你可以到voimage 的主页上download源代码,根据使用说明应该可以达到效果。

上面是我在一个叫fighting...的上看到的不知行不

网友:
上面这个的SHLoadImageFile函数只在PPC/Mobile里面支持,CE下没有。

网友:
http://forums.microsoft.com/MSDN/ShowPost.aspx?PostID=1432681&SiteID=1

这个帖子里有答案。

关键一句是:
The platform needs SYSGEN_GDI_ALPHABLEND included

网友:
我刚学WINCE,现看的是《Microsoft Windows CE 程序设计》,
不知有没一本关于图片如何添加的书,
不知有谁可以推荐一下吗?

网友:
if(!SUCCEEDED(CoCreateInstance(CLSID_ImagingFactory,NULL,CLSCTX_INPROC_SERVER,IID_IImagingFactory,(void **)&pIImgFactory)))
{
        return 0;
}
if(!SUCCEEDED(pIImgFactory->CreateImageFromFile(FileName,&pIImage)))
{
        return 0;
}
pIImage->Draw(dc.m_hDC, &rectImage, NULL);

用pb将ALPHABLEND sysgen sdk后,确实可以用上述代码显示png等透明图片。
但pIImgFactory只能从file,buffer,stream里面create Image。
还想再请问各位高手,能否将.png图片添加到工程的资源文件中,然后再通过某一对象来load这个图片的资源ID,将其显示在一个Button上?
(主要还是想做一个Wince 下的PNGButton类)。。。看到目前好多GPS、PMP(Wince OS)等产品都是用的PNG Button,都非常漂亮。。。
就是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做的。。。

网友:
怎么没有人 做过wince下的png button 类啊,
算了,结贴!!!

网友:
本人最终还是用vs2005自绘了 wince5 下的 CCePngButtonST类(在CCeButtonST基础上修改得来的)。再次感谢给我回帖的大侠们。。。。

有需要的朋友,请到我上传的eeworld上去下载:

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555815

网友:
为什么要那么贵?楼主不厚道!!!

网友:
有谁知道啊...出来帮忙解决一下

网友:
一定要试试看!

网友:
不能从资源中加入PNG,只能用路径载入,本人也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,有必要可以交流下,本人QQ:121005796

网友:
我现在也要做一个png透明按钮,还没有头绪。。。。。

网友C(2009-02-13):
想来学习一下,帖中无答案,去楼住给的连接中看看去,如能成功下载学习,再来道谢。

网友:
能成功下载了。但需要特定平台,有空技术支持一下?!?!

网友D(2009-03-24):
你的资源分要10分啊 太贵了

网友E(2009-06-07):
别下了 里面没有画图的代码,楼主太不厚道了。

网友F(2010-04-22):
我登录了N次都看不到回复

网友G(2010-05-27):
看看,十分太贵了,不利于大家交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