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C下是否能使用MSComm控件?

楼主(2008-04-12):
EVC下是否能使用MSComm控件?
问题如上,evc编程中能用MSComm控件吗???如果能的话,对于不支持I/O重叠问题该怎么解决?
编程

网友A:
好像可以吧!
但CE不支持的,在控件中还是不支持。

网友B:
建议搜索以下几个creatfile ,readfile ,writefile
EVC下的串口通讯用以上几个可以搞定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给分^_^,

网友C:
同意上边的意见阿

网友:
另外也要注意线程的应用.

网友D:
可以用MSComm

网友E:
我记得我在CE3.0下用过它,好久没有用过了。
但应该没有记错,可以用的。

网友F:
那I/O重叠问题在哪解决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