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CreateFont()后,还需要SetFont()吧?

m_pFont->CreateFont(-12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 _T("方正姚体"));

GetDlgItem(IDC_EDIT1)->SetFont(m_pFont);

网友A:
不知道你怎么写程序的,产生了字体,要选进DC设备环境,写完要恢复到系统默认字体!

网友B:
首先是OS支持不支持此字体?如果不支持,要添加上属性的,我认为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总结:
1.首先确认系统是否已经集成了LZ所用的字体
2.CreateFont
3.SetFont
4.Delete 2所创建的字体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reateFont()后,还需要SetFont()吧?

m_pFont->CreateFont(-12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 _T("方正姚体"));

GetDlgItem(IDC_EDIT1)->SetFont(m_pFont);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这里并没有用到控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怎么写程序的,产生了字体,要选进DC设备环境,写完要恢复到系统默认字体!


我程序里有的啊,我这里只是把CreateFont这个函数贴出来
想让大家看看这些参数有没有设置错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首先是OS支持不支持此字体?如果不支持,要添加上属性的,我认为是这样的。


那WinCE系统支持吗?又如何添加啊属性呢?

网友:
wince支持不支持,要看你定制的时候有没有加。

你可以把系统上的字体枚举出来,看支持不支持你需要的字体。

网友:
你可以用系统帮助的例子试一下,如果可以就是你字体的问题.
我估计你没有加"方正姚体"这个字库.不过CE好像没有这个字库吧.

// Initializes a CFont object with the specified characteristics.
CFont font;
VERIFY(font.CreateFont(
   12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nHeight
 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nWidth
 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nEscapement
 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nOrientation
   FW_NORMAL,                 // nWeight
   FALSE,                     // bItalic
   FALSE,                     // bUnderline
   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StrikeOut
   ANSI_CHARSET,              // nCharSet
   OUT_DEFAULT_PRECIS,        // nOutPrecision
   CLIP_DEFAULT_PRECIS,       // nClipPrecision
   DEFAULT_QUALITY,           // nQuality
   DEFAULT_PITCH | FF_SWISS,  // nPitchAndFamily
   _T("Arial")));                 // lpszFacename

// Use the font which you just created.
CClientDC dc(this);
CFont* def_font = dc.SelectObject(&font);
dc.ExtTextOut(5, 5, ETO_OPAQUE, NULL, _T("Hello"), NULL);
dc.SelectObject(def_font);

// Finished with the font, now delete the font object.
font.DeleteObject();

网友:
如果是使用SetFont,CFont 定义为全局变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