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立一个动态WCE Dymanic-Link Library 驱动文件的步骤(急啊,帮忙解决)

楼主:
我现在的步骤如下:(WINCE6.0)
1、在driver目录下ADD->new sources subproject,然后建立一个WCE Dymanic-Link Library 子工程
2、程序代码有GPIO.app,gpio.h
3、然后定义
GPIO.def
LIBRARY GPIO

EXPORTS GPI_Init
        GPI_Deinit
        GPI_Open
        GPI_Close
        GPI_Read
        GPI_Write
        GPI_Seek
        GPI_IOControl
        GPI_PowerDown
        GPI_PowerUp

source 文件
TARGETNAME= GPIO
RELEASETYPE=PLATFORM
TARGETTYPE=DYNLINK
TARGETLIBS= \
    $(_PROJECTROOT)\cesysgen\sdk\lib\$(_CPUINDPATH)\coredll.lib \

DEFFILE=GPIO.def
PREPROCESSDEFFILE=1
DLLENTRY=DllEntry

FILE_VIEW_INCLUDES_FOLDER= \
        gpio.h \

SOURCES= \
        GPIO.cpp \

makefile文件
!INCLUDE $(_MAKEENVROOT)\makefile.def
4、编译出现如下错误
BUILD: [00:0000000721:PROGC ] Building LIB Pass in D:\WINCE600\PLATFORM\LPC32XX\src\drivers\GPIO\ directory.
BUILD: [01:0000000731:PROGC ] Linking D:\WINCE600\platform\LPC32XX\lib\ARMV4I\debug\GPIO.lib
BUILD: [01:0000000740:ERRORE] GPIO.def : error LNK2001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Close
BUILD: [01:0000000741:ERRORE] GPIO.def : error LNK2001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Deinit
BUILD: [01:0000000742:ERRORE] GPIO.def : error LNK2001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IOControl
BUILD: [01:0000000743:ERRORE] GPIO.def : error LNK2001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Init
BUILD: [01:0000000744:ERRORE] GPIO.def : error LNK2001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Open
BUILD: [01:0000000745:ERRORE] GPIO.def : error LNK2001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PowerDown
BUILD: [01:0000000746:ERRORE] GPIO.def : error LNK2001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PowerUp
BUILD: [01:0000000747:ERRORE] GPIO.def : error LNK2001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Read
BUILD: [01:0000000748:ERRORE] GPIO.def : error LNK2001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Seek
BUILD: [01:0000000749:ERRORE] GPIO.def : error LNK2001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GPI_Write
BUILD: [01:0000000750:ERRORE] D:\WINCE600\platform\LPC32XX\lib\ARMV4I\debug\GPIO.lib : fatal error LNK1120: 10 unresolved externals
大家帮我看看我少了那个步骤呢?
谢谢拉,好几天了,很急啊

网友A:
把函数之前的static去掉试试看。

网友:
还有,是不是要修改platform.reg,platform.bib?
另外编译时,我就选中GPIO文件右键rebuild,不知道操作是否正确

网友A:
如果你是用VS2005添加的subproject,
bib基本上不用自己修改,不过你最好确认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是用VS2005添加的subproject,
bib基本上不用自己修改,不过你最好确认一下。

就是说我建立的动态DLL工程是不需要修改.bib和.reg,象我就建立了一个单独的gpio.reg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函数之前的static去掉试试看。

去掉这个后,已经没有上边的错误了,在这里先谢谢你了
现在有下边的错误
BUILD: [01:0000000079:ERRORE] GPIO.obj : error LNK2019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MmMapIoSpace referenced in function "unsigned long __cdecl GPI_Init(unsigned long)" (?GPI_Init@@YAKK@Z)
BUILD: [01:0000000080:ERRORE] D:\WINCE600\platform\LPC32XX\target\ARMV4I\debug\GPIO.dll : fatal error LNK1120: 1 unresolved externals

DWORD GPI_Init(DWORD dwContext)
{
                PHYSICAL_ADDRESS RegPA;
                if(g_pGPIORegs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gPA.QuadPart = GPIO_BAS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pGPIORegs = (volatile GPIO_REGS_T *) MmMapIoSpace(RegPA,0x400, false);
                    RETAILMSG(1, (TEXT("GPIO inited!\r\n"))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g_Open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}

网友:
定义:static volatile GPIO_REGS_T  *g_pGPIORegs  = NULL;
MSDN上
PVOID MmMapIoSpace(
  PHYSICAL_ADDRESS PhysicalAddress,
  ULONG NumberOfBytes,
  BOOLEAN CacheEnable
);

Parameters
PhysicalAddress
[in] Starting physical address of the I/O range to map.

NumberOfBytes
[in] Number of bytes to map.

CacheEnable
[in] Flag to indicate whether the physical address range can map as cached memory. For device registers, this value is usually FALSE.

网友A:
添加CEDDK.lib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函数之前的static去掉试试看。

为何去掉Static就可以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添加CEDDK.lib.

这个在那加的?CEDDK.h已经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把函数之前的static去掉试试看。

为何去掉Static就可以了?

static代表只有当前文件起作用,我的解释估计不太正确,但是有这个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添加CEDDK.lib.

这个在那加的?CEDDK.h已经加了

加到Sources时面进去
TARGETLIBS= \
    $(_COMMONOAKROOT)\lib\$(_CPUINDPATH)\ceddk.lib   \