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技术
我用EVC下载到PDA上时提示the arm unknown cpu does not ...

楼主(2008-01-22):
我用EVC下载到PDA上时提示the arm unknown cpu does not support configuration test - win32(
我用EVC下载到PDA上时提示the arm unknown cpu does not support configuration test - win32(wce armv4)
ARM
support

网友A:
EVC找不到你的PDA的CPU型号不能支持配置测试,建议在工程初始时选择跟你的PDA的cpu相通的SDK

网友B:
我的CPU是PXA270是支持ARMV4的 精确点的话是ARMV4I但是在pocketpc2003的SDK只有ARMV4请问我要怎样才能添加那个ARMV4I呢

网友C:
自己用pb定制一个系统,选择相应的armv4i,然后生成armv4i的sdk ,安装就可以了。。。。

网友D:
PB?不懂啊,是什么东西

网友E:
最好是找开发板的提供商,让他提供一份SDK。否则要自己做,但有一定的难度!

网友F:
我用的是一个工业的PDA定制的厂商是ITERM好像没有那方面的资料提供

网友G:
不能吧。
要开发定制的os,一般是会提供sdk的。
要不只能用微软提供的通用sdk试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