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CE
找支持 wince4.2 平台的 楷体字体

楼主(2008-10-08):
找支持 wince4.2 平台的 楷体字体
wince4.2 平台
想使用 楷体字,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字体?
XP 系统中带的 simkai.ttf 字体文件能直接在 wince 中使用吗?
去哪里
系统
wince

网友A:
把windows的字体拷贝到ce的windows\font下应该没什么问题,我以前试过,不过机器要reset一下

网友:
如果自己做nk的话,可以改common.reg注册表,把文件放到WINCE420\PUBLIC\COMMON\OAK\FILES下

网友B:
字体是能用的,PC下的可以在CE下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