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FC requires WINVER to be #defined to 0x0400 or grea ...

楼主(2008-06-12):
MFC requires WINVER to be #defined to 0x0400 or greater
项目建立的时候是wm5.0,后来选择别的模拟器,编译的时候出现“MFC requires WINVER to be #defined to 0x0400 or greater”,应该如何解决?
项目
模拟器
如何

网友A:
在项目中搜一下WINVER,修改了就行了。

网友B:
把这个"#define WINVER _WIN32_WCE"改成什么值?

网友C:
WM5,后来选择别的“模拟器”?什么意思?你在MFC建立项目的时候,没有选择这个“模拟器”对应的平台吗?
直接改的话,你换回wm5的时候可能又要出错,而且你还不知道改的是否没有后遗症……
最好还是在这个solution下重新建个project,选择你需要的平台。

网友D:
建立项目的时候还没有那个平台,那平台是后来安装的

网友E:
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吧,选择什么平台只是在编译链接时用的,从新选择平台从新编译链接应该可以吧

网友F:
试着按错误的提示修改一下那个宏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