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级终端如何设置每秒位数?

楼主(2008-12-05):
超级终端如何设置每秒位数?
以前就知道设置9600,115200什么的,但是不知道每秒位数和什么有关系呢,该怎样设置呢,高手给解答一下。。。谢谢!!
如何

网友A:
9600,115200bps,也就是每秒的位数,算一下不就出来的。

网友B:
主要看你的发送端,那么按什么波特率发这么按什么波特率接。

网友C:
波特率,发送方和接收方必须一致,就是每秒传送多少位数据.接口协议规定多少你就定多少。类似的,还有奇偶校验,数据位和停止位等,都是协议必须规定的

网友D:
9600其实单位是bps(bit per second),也就是每秒9600位。115200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