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个有关单片机的问题,请求高手解答

楼主(2008-03-06):
求教个有关单片机的问题,请求高手解答
AT89S51单片机,说是工作频率最高到33MHz,我想做一个多进制调制系统,对输入的数字信号做判断,并使用这个芯片能够做出个50ns的脉冲么?
感觉理论上可以,不过我现在不方便调试,请高手指点,多谢了!

网友A:
不可以,
至少12个周期才可以执行一条指令,
50ns的时间对于任何处理器都很紧张,
考虑用处理器配合CPLD/FPGA去做。。。

网友B:
不可以,实际上只适用于ms级别的脉冲。

网友C:
你考虑用快速的MCU做,1个周期可以执行一条指令的那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