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●高分求教用RDA同步SQL CE 2.0同SQL Server 2000数据的问题●●

楼主:
用RDA的Pull方法的时候报错:
IIS 错误 405
HTTP_STATUS_BAD_METHOD:不允许所使用的HTTP谓词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我的代码
SqlCeRemoteDataAccess rda = new SqlCeRemoteDataAccess();
string sCon = "Password=sa;Persist Security Info=true;User ID=sa;Initial Catalog=pos;Data Source=my-tomato;";
rda.InternetUrl = @"http://my-tomato/sqlce/sscesa20.dll";
rda.LocalConnectionString = @"Data Source=\My Documents\个人\pos.sdf";
try
{
     rda.Pull("tbTemp", "SELECT id,name FROM employee", sCon);
}
catch (SqlCeException sqlCeEx)
{
     MessageBox.Show(sqlCeEx.Message);
}
rda.Dispose();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说明:IIS配置了,在设备端的IE访问 http://my-tomato/sqlce/sscesa20.dll
提示是否下载 sscesa20.dll 该文件,这种情况应该配置没有问题吧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这个问题烦了我几天了,请大家帮帮我,100分送上,如果解决还可以加分。

网友:
怎么没人呢?来点人啊。。。

网友:
我记得在PDA的IE上输入“http://my-tomato/sqlce/sscesa20.dll”,要显示”SQL Server CE Server Agent”才表示服务器端配置成功呀。下面是我的代码,供你参考:
public string strDBFile = @"My Documents\PocketPACS.sdf";
public string strConnLocal = "Data Source=" + @"My Documents\PocketPACS.sdf";
public string strConnRemote = "Provider=sqloledb.1;Integrated Security=SSPI;User ID =WXM\\IUSR_TSMC-PACS;Initial Catalog=pacs;Data Source=202.194.234.232;";
public string strURL = "http://202.194.234.232/sqlce/sscesa20.dll";

SqlCeRemoteDataAccess rdaNW = new SqlCeRemoteDataAccess();
try
{
rdaNW.LocalConnectionString = strConnLocal;
rdaNW.InternetUrl = strURL;
rdaNW.InternetLogin = "";
rdaNW.InternetProxyPassword = "";
rdaNW.Pull("patient", "SELECT * FROM patient", strConnRemote,RdaTrackOption.TrackingOnWithIndexes, "ErrorDoctor");

  MessageBox.Show("获取数据成功!");
}
catch(SqlCeException exSQL)
{
  Errors.ShowErrors(exSQL);
}
finally
{
  rdaNW.Dispose();
}

网友:
User ID =WXM\\IUSR_TSMC-PACS; 是不是就是Intenet来宾用户?
那我就要改成
User ID =MY-TOMATO\\IUSR_MY-TOMATO;
这样吗?

网友:
算了,我没有用RDA了,用webService解决问题了。
感谢jicey,结贴!

网友:
怎么用WebSerice啊,我会用WebService但,说什么没有建立网络连接

网友:
DB-SOCKET中间件-CE

网友:
IIS 错误 405
HTTP_STATUS_BAD_METHOD:不允许所使用的HTTP谓词。

这个问题的原因确实如2楼所说,
必须要正确配置iis,关键是目录执行权限没有设置,所以才报着个错

网友:
必须要正确配置iis
怎么设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