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发:请教:Linux驱动程序中的llseek函数

楼主:
在Linux下写了一个存储器的驱动程序,需要对这个存储器进行片内寻址(片内地址为16位,分为高8位和低8位两段),用llseek函数实现。

static loff_t   llseek (struct  file* mfile,  loff_t  offset,  int  origint )
{
      u8 addrMSB, addrLSB;

      printk ( "offset = 0x%x \n", offset);
      addrMSB = (offset >> 8) & 0xff ;
      addrLSB = offset & 0xff;
      printk("addrMSB = 0x%x, addrLSB = 0x%x \n", addrMSB, addrLSB);

}

不知道为什么,打印offset正常,但addrMSB 和addrLSB却不对。
在应用程序中,第一次调用llseek(fd,0,0), 打印offset为0,addrMSB = 0x0, addrLSB = 0x1;
再调用一次llseek(fd,0,0), 打印offset为0,addrMSB = 0xbd, addrLSB = 0x98;

是什么原因导致在驱动程序中,无法取到offset值呢。
第一次做Linux的驱动,请高手指点一下,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你loff_t具体是什么类型?int?

网友:
是long 类型 64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