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E.Net 4.2 中,修改了 platform.reg 文件后,是 Make Image? 还是 Build Platform?

楼主:
如题,修改了注册表文件后,是不是 Make Image 即可?

网友A:
Make Image 即可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Make Image 即可!

不过记得要修改对应工程release文件夹下的 platform.reg ,光在PB的IDE里改了没用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不过记得要修改对应工程release文件夹下的 platform.reg ,光在PB的IDE里改了没用的.

这句话怎么理解?请指教!

我现在的确遇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:

我修改了 platform.reg ,然后 Make Image ,下装操作系统,但是发现操作系统运行后,

我得不到想要的结果,好像就是没改一样.

网友C:
修改完要先拷贝到Release目录下才好Make image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改完要先拷贝到Release目录下才好Make image吧

对,这才是可行的,就像手动打包DLL文件到内核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有命令可以拷贝的,不知道命令就直接手动拷

网友:
的确是这样的,问题已解决,谢谢大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