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b0 ping不通

楼主(2008-09-01):
44b0 ping不通
昨天弄了一个44b0的板子
用bootloader的tftp没有问题,但是uclinux的和主机就是ping不通,网线用的交叉直连的,ip也设置成同一网段了。uclinux是随机带的,可能会是什么问题,系统的网络不会有问题吧?望高人指点一二
网络
网线

网友A:
既然BOOTLOADER的TFTP没有问题 那说明硬件和主机都没问题,唯一有问题的就是你uclinux的网络设置了,或者网卡驱动

网友B:
最坏情况了。。。得调调了,不过没有头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