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6.0 中文模拟器

楼主:
我从这里下载wince6.0中文模拟器,然后安装到VS2005里面。最后还装了一个wince6.0。
同时也装了ActiveSync4.5.
但是这个wince6.0的中文模拟器CHSEmu Emulator,通过ActiveSync4.5 一直连接不上。
不知道是为什么?但同时我装Windows mobile 5.0 SDK 这些模拟器是可以连接上的,
想请教给位大侠帮忙指点下。大家都是用哪个wince6.0模拟器的呢?这个连接问题该如何解决了。
谢谢!

网友:
wince6.0中文模拟器 我是从这里下载的: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348462

网友:
你是通过vs2005-tools-device emulator manager来处理连接的?

网友:
对是的!具体过程如下:打开VS2005->Tools->Device Emulator Manager->DataStore->CHSEmu->CHSEmu Emulator
然后选中CHSEmu Emulator 右键点connect(这个时候弹出wince6.0中文模拟器界面)->然后继续右键Cradle(插入底座)->ActiveSync4.5右下角图标开始转但最后一直都提示说连接不上。
不知道我的做法是否对?

网友:
6.0我不知道,4.2和5.0的模拟器不能通过activesync和PC相连。

网友:
emulator应该是通过tcp/ip来连接的。

选中CHSEmu Emulator 右键点connect
后,模拟器就已经和vs2005建立连接了,可以调试程序。

就是不能通过activesync进行操作了。

vs2005的远程工具也都能使用。

和pc的文件共享可以通过 shared folder来实现。
在file-configure-general-shared folder

网友:
vs2005的远程工具也都能使用。

和pc的文件共享可以通过 shared folder来实现。
在file-configure-general-shared folder????

具体怎么操作?

我现在只想往模拟器中放些我自己的文件。可是又不能直接copy进去

该怎么弄呢?

网友:
在emulator上操作
file-configure-general-shared folder

网友:
都是很好的建议! 值得学习

网友:
还是不懂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