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600通讯正常高于600通讯乱码

楼主:
如题:
  我的板子是at89s52 晶振是11。0592 max232cpe通讯
  通讯方式11位
  怎样在9600下正常通讯,小弟是初学者,多谢各位

网友:
    //定时器波特率:9600,18.432MHz
    TMOD = 0x20;
    TH1 = 0xFB;
    TL1 = 0xFB;
    TR1 = 1;

    //工作方式3
    SCON = 0xD0;
    PCON = 0x00;

    //允许接收及初始化
    REN = 1;
    TB8 = 0;
    RB8 = 0;

    //开中断
    ES = 1;
    EA = 1;

这个是前些天为坛子里朋友弄的一个配置程序

LZ你看看,改改

网友:
我的意思是说我在低频下工作正常,9600下乱码。
换一个晶振就好了吗。

网友:
换晶振后,你初值可改过才行

网友:
两端配置需要一致。

网友:
11M的晶振跑9600绝对没有问题,应该不是晶振的事情,你看看是不是哪没有设置对

网友:
让你改是改波特率的设置,没让LZ改你的晶体哈

呵呵

看你电平转换上的器件连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