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RM更改SDRAM问题

楼主:
我的ARM是2410的,,现在我将原来的两个64M SDRAM改为4个32M的SDRAM。请问软件如何设置呀,,须要怎么改呢

网友:
2410支持4个SDRAM吗?楼主硬件是怎样实现的,能否给原理图看看

网友:
2个SDRAM 弄成4个SDRAM? 楼主你要干嘛?  你是要占用外部4个存储器端口?

网友:
也没有啦,,,,,就是说在原来的基础上并起来的,,,两个高16位和两个低16位

网友A:
两个64MB的SDRAM应该是

16bit 64MB
16bit 64MB

并在一起形成32bit 128MB的。

你4片32MB的,准备怎么连?选的ram总线位多少的?

网友:
这个说来话可长啦。。。我先研究一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64MB的SDRAM应该是

16bit 64MB
16bit 64MB

并在一起形成32bit 128MB的。

你4片32MB的,准备怎么连?选的ram总线位多少的?

现在我这个都没有搞懂,哎,惭愧,现在重新回来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