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CE
请教CSerialPort能用与编WINCE驱动吗?

楼主(2008-01-08):
请教CSerialPort能用与编WINCE驱动吗?
请教CSerialPort能用与编WINCE驱动吗?如果可以的话,请问他常用与WINCE驱动吗?
还有其他方法吗?请高手指教,谢谢啊
其他

网友A:
CSerialPort是写应用程序的,它最终要调用驱动,怎么可能拿来编写驱动?
没有其它方法,就是按规定的接口,一行一行的写代码。

网友B:
WINCE下串口的应用,与PC上基本相同,但有一些异步的功能是不支持的。
驱动的话,一般WINCE系统都带有的,照着写就可以啦!

网友C:
我有个疑问:
如果是裸机的话,直接写个VC++程序是可以使用串口的,只是需要"硬件设置",过程包括初始化等,用到一些API如SetCommState
现在加了CE,那串口驱动的"硬件设置"部分代码不是也用到上面的API吗?
那我是否可以从VC++的串口遍程来学习CE下串口驱动的硬件设置部分代码吗?

网友D:
算了,我还是去看看书,上面的疑问,问的有点模糊,我的概念不清...
主要是不知道串口驱动硬件部分到底要做什么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