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6.0 iocontrol 传值的问题

楼主:
这几天在wince 6.0下调试一个驱动

大概情况是这样
一个应用程序,调用一个驱动的ioctl,传了两个buffer过去。
然后再那个驱动里面我遇到两个问题:

1. 在驱动里访问buffer,发现应用程序里的值只能访问到第一个
比如,应用程序里定义
    UINT16 dwInBuffer[4] = {1,2,3,4};
    UINT16 dwOutBuffer[4] = {7,8,9,0};

DeviceIoControl(hINNO,
        IIC_READ_BYTE,
        dwInBuffer,2,
        dwOutBuffer,2,
        &dwReturn,NULL))

驱动的IOCONTROL里试图打印出buffer里的值
    RETAILMSG(1, (TEXT("\r\n#####################INO_IOControl:dump bufin values %d,%d\r\n"),pBufIn[0],pBufIn[1]));
    RETAILMSG(1, (TEXT("\r\n#####################INO_IOControl:dump bufout values %d,%d\r\n"),pBufOut[0],pBufOut[1]));

发现只能打印出第一个

    RETAILMSG(1, (TEXT("\r\n#####################INO_IOControl:dump bufin values %d,%d\r\n"),pBufIn[0],pBufIn[1]));
    RETAILMSG(1, (TEXT("\r\n#####################INO_IOControl:dump bufout values %d,%d\r\n"),pBufOut[0],pBufOut[1]));

2.还出现了data abort
"
NO_IOControl:the reg address is 0x1
Exception 'Data Abort' (4): Thread-Id=00f60006(pth=8072d954), Proc-Id=00400002(pprc=80608308) 'NK.EXE', VM-active=059e0002(pprc=812eddac) 'explorer.exe'
PC=c0ac1870(i2c.dll+0x00001870) RA=c0ac176c(i2c.dll+0x0000176c) SP=d26ffe58, BVA=0003f694
!!! I2C_IST EXCEPTION: 0xC0000005 !!!
INNO_I2C_Read ERROR: 3221225477
Read IIC addr 0x1  val 0x7 dwReturn = 1

"

这个驱动还会调用另外一个驱动(i2c)。我对wince不熟悉。看了一些文档。尝试了一些方法,比如使用CeOpenCallerBuffer去做映射,结果还是出现第一个问题,第二个问题倒是不会出现。
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。请指点一下。谢了

网友:
上文的问题一,
只能打印出开头的1,跟7
后面的就是0了

#####################INO_IOControl:dump bufin values 1,0

#####################INO_IOControl:dump bufout values 7,0

网友:
wince下的memory mashling还是不大懂。
我还是觉得linux下copy_from_usr copy_to_usr比较方便

网友:
恩,上面的问题是我数据结构弄错了

UINT16 dwInBuffer[4] = {1,2,3,4};
当然是 1,0,2,0,3,0,4,0

网友:
我马上也要整I2C驱动了,对I2C驱动没信心啊.记得在WINCE4.2下整过一次,可最后是以失败告终!

网友:
i2c的问题不一定都是软件的。
先让硬件检查下,上拉是否正确,供电是否正确
然后检查复位是否正确,芯片如果有输入时钟也要检查时钟是否正确。
这些硬件问题解决完了以后再检查软件程序上是否正确
先读下I2C协议在动手写吧。
http://blog.eeworld.net/xumercury/archive/2008/09/20/2954449.aspx
提供你参考下I2C的程序

网友:
底层不懂,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