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发送数据格式

楼主:
现在要用软件方式模拟方式向单片机的串口 发送数据.
  就是我在程序中向一根线写数据(位)
请问串口的数据线的格式定义是怎么.
采用的是波特率是9600. 8位数据位. 1位停止位.

比如说:我一要向该线写数据0xA5B6(10100101)(10110110)
是不是这样的哦:
数据位8个
(A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B6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停止位1位
1    0    1   0  0  1  0  1  1  0  1  1  0  1  1  0    1

还是其他什么的哦...

网友:
看了下.是不是这样的哦.

0xA5B6(10100101)(10110110)
=>(10100101)  (01101101)

(0) 1 0 1 0 0 1 0 1 0 1 1 0 1 1 0 1 (1)
括起来的是起始和停止

网友:
不是的

(0)10100101(1)(0)01101101(1)

网友:
是2楼的,一帧数据只要一个起始位和停止位

网友:
2楼正解,楼主这个东西网上随便google很多啊啊

网友A:
普通的串口,例如232应该和3楼的一样,如下:
起始          停止 起始         停止
(0)10100101(1)(0)01101101(1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普通的串口,例如232应该和3楼的一样,如下:
起始          停止 起始        停止
(0)10100101(1)(0)01101101(1)

ding!

网友:
用串口调试软件,网上应该很多的,很方便实用!

网友:
既然已经设定了8位,那就是说一次只能传输8个bit(位)。
0xA5B6已经是16位了,所以必须分两次传输。

(0)10100101(1)  (0)10110110(1)

网友:
网络上有现成的代码:
http://www.fxdzw.com/dpj/IOmntx.pdf

网友:
奇怪,回帖无法修改
eeworld网站就有代码可以下载到,LZ测试一下
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648924

网友:
首先谢谢大家了.
  ARM与单片机通信, 开始想用串口协议.但是ARM这边波特率不好控制,并且由于是多任务的.后来自定义了协议,搞定.

散分给大家

网友:
你们都错了
用示波器看看吧 0xA5B6
PC->MCU (0)10100101(1) (0)01101101(1) 单字节化为二进制后要将数据流倒序输出,

网友:
3楼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