操作文件夹?谢谢了!

楼主:
EVC下如何直接打开某一文件夹?谢谢了!像XP下可以用winexcu 这个API但是EVC没有这个API呀!怎么办呀?

网友A:
        SHELLEXECUTEINFO exeinfo;
        ZeroMemory(&exeinfo,sizeof(exeinfo));
        exeinfo.cbSize = sizeof(exeinfo);
        exeinfo.lpVerb = L"open";
        exeinfo.lpFile = TEXT("\\windows");
        exeinfo.hwnd   = NULL;
        exeinfo.lpParameters = NULL;
        exeinfo.fMask = SEE_MASK_NOCLOSEPROCESS;
        exeinfo.nShow = SW_SHOWNORMAL;
        ::ShellExecuteEx(&exeinfo);

网友:
通过打开进程的方式打开资源管理器,带上想要打开的目录。OK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HELLEXECUTEINFO exeinfo;
ZeroMemory(&exeinfo,sizeof(exeinfo));
exeinfo.cbSize = sizeof(exeinfo);
exeinfo.lpVerb = L"open";
exeinfo.lpFile = TEXT("\\windows");
exeinfo.hwnd  = NULL;
exeinfo.lpParameters = NULL;
exeinfo.fMask = SEE_MASK_NOCLOSEPROCESS;
exeinfo.nShow = SW_SHOWNORMAL;
::ShellExecuteEx(&exeinfo);

学习了。

网友:
用CFILEDIALOG类不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