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AR编译器在函数调用时入栈问题

楼主(2008-07-01):
IAR编译器在函数调用时入栈问题
用IAR 写51的程序
发现有的函数调用的时候将编译器返回地址入栈了,
而有的函数在调用的时候却没有将返回地址入栈,但是执行完函数后依然能够正确返回
这是什么原因呢?
能够
原因
编译器
程序

网友A:
返回地址一般是在寄存器中,(好像是)只接收8bit,一个寄存器,也就是char型的返回值,超过了,比如int型的,就要将其入栈了。
而正确返回是编译器保证的,因为你程序写的时候就定义了返回值的类型,编译自然会在编译的时候读了寄存器再读栈的。因为这个是IAR编译器定好的标准。不用你担心的。

网友B:
我想问的是返回地址而不是返回值
就是说调用某个子函数返回后,应该从哪里继续执行的那个地址。
编译器在子函数内是如何保存这个地址的呢?
我发现他有时候是入栈,有时候则不入栈,奇怪~~

网友C:
51下的一般都是入栈的,寄存器不够用,很容易就被占用了。不像ARM的,lr寄存器是专用的。
编译器根据编译过程,确保跳转前后的一致性,入栈了出的时候也是读栈,而不会去读寄存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