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阳能热水器控制仪的水位传感器是什么原理

楼主:
 测量了传感器的电阻,在不同的的水位,电阻值都会缓慢的上升,最终都是60k或接近,请问这是什么原理,或者是测量方法不对.
现在设计一个电路,可以测温度,也可以测水位。测温度,就是用测量电阻,然后转换为频率,单片机检测接收。测量水位,看到传感器里面是几根线,从传感器引出是两根线。里面似乎没有芯片或是液位传感器,它是通过不同的水位变化输出不同的阻值,我看了一些资料,都是这样说的,可是为什么阻值总是会上升到60K,在不同的水位情况下都是这样?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传感器坏了啊

网友:
这就是传感器测量范围的问题了,不可能是个无限值的。

网友:
一般液位传感器就是一个浮标加一个滑动变阻器,在测量范围没问题的情况下,触发发生问题也会出现楼主描述的现象。

网友:
这个传感器,没有浮标或滑动变阻器。在不同的水位有不同的电阻值,分为5档。现在问题是水位不管在任何一挡,在不通电的情况下,测量电阻值,都会缓慢上升到60k。
参考了一下其他资料,是否应当使用恒流源,来测量电流的大小,来判断水位的高低,而不是用测量电阻值的方法。

网友:
可能是用水的电阻来传感的,你的传感器可能是坏了

网友:
测量水位有好几种方法,你说的"里面似乎没有芯片或是液位传感器",可能是压力传感器.水的高度不同,水压也会不同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