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S3C2440 WINCE5.0 如何实现4X4小键盘输入?

楼主:
我使用2440,WINCE5.0,想实现4X4小键盘数字输入,现在我按数字键盘没有反应,怎么做才能把键盘驱动起来.可以在WINCE里记事本里可以输入数字.
请各位朋友提供一些建议和做法.谢谢啦!

网友:
我们的键盘是自己画的,挺好的

网友:
怎么做的?能说明一下吗?

网友:
怎么做的,可以说明一下吗?谢谢啦

网友:
根据区域来确定点击的字符,你的是数字应该更好处理吧

网友:
用GPIO来实现也可以,很简单。

网友:
能告诉具体的做法吗?谢谢

网友:
我的硬件就是用GPIO来实现的,请WDCP2000帮助一下,谢谢

网友:
hook, 拦截键盘消息。

网友:
有没有代码参考一下,谢谢!

网友:
额?是软键盘还是外接键盘驱动。。。。

网友A:
是接CPU IO中来做的!矩阵键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接CPU IO中来做的!矩阵键盘

网友:
了解一下,估计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