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 HOST 如何自动挂载外设

楼主:
s3c2440+windows ce5.0
用host端口去挂载一个usb接口的外设
为什么不能自动挂载(系统起来后,自动识别usb),要热插拔才能识别。

网友:
估计MS的驱动没做好啊!必须去触发一个电平什么的!

网友:
应该可以改。。。在eboot里面把寄存器输出的电平设置成跟USB插入不一样的电平,这样当系统起来的时候,看会不会有个中断报上来。。。
问题肯定可以解决的,只是需要点时间。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样呢!怎么解决的呀?1

网友:
肯定是检测USB插入的中断没有触发
3楼说得有道理,可以看看eboot里是不是设置了usb检测插入的管脚电平为高电平了,或者上升下降沿触发的地方设置错误了,电平没变化的话中断就不会触发,系统也就没法知道你插入了新设备

有时这现象也会跟插入的usb设备有关,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