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整WINCE60下RIL组件(电话/短信功能----GSM/GPRS)的人吗?有空进来交流交流,刚接触这块,希望跟大家多探讨探讨!!!

楼主:
有整WINCE60下RIL组件(电话/短信功能----GSM/GPRS)的人吗?有空进来交流交流,刚接触这块,希望跟大家多探讨探讨!!!

gga

网友:
GSM/GPRS模块用的物理通信串口怎么注册到RIL组件里面去!!!

网友A:
应该是先添加串口驱动,然后在RIL驱动的注册表中关联起来
建议查看示例BSP中的有关TTPCOM或ENFORA的设置

网友:
注册表里面不见关联的串口,代码里面不见串口的打开与数据通过串口的发送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先添加串口驱动,然后在RIL驱动的注册表中关联起来
建议查看示例BSP中的有关TTPCOM或ENFORA的设置

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