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键盘驱动的问题

楼主:
在Windows XP下,我插入USB键盘后看到系统在设备管理器中变化了两个,一个是键盘下的KeyBoard Device,一个是人体输入设备下的USB人体输入设备,请问这两个相互之间是怎样联系的啊??

再者:我在写一个键盘的驱动程序,要求是读取USB键盘数据并把它提交给HID类驱动程序进行处理。说真的,我倒腾了一个多月了,现在还是没有头绪,你能给一个思路吗?还有就是怎么样把数据提交给HID类驱动程序?提点建议~~~谢谢!~~

网友A:
step1:阅读《usb2.0规范》的第4、7、9;
step2:学习DriverStidio的驱动开发过程;
step3:实践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tep1:阅读《usb2.0规范》的第4、7、9;
step2:学习DriverStidio的驱动开发过程;
step3:实践之。

谢谢你的回复,就上面的两个问题,能简单告诉一下吗??
谢谢~~~~

网友:
用usbView工具看你的USB键盘是否是有两个接口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就上面的两个问题,能简单告诉一下吗??

A1:
第4章:架构概述
第7章:电气特性
第10章:设备架构
A2:1套工具,12步即可开发常用驱动(windows设备定义的)。
需要资料可留email^^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1:
第4章:架构概述
第7章:电气特性
第10章:设备架构
A2:1套工具,12步即可开发常用驱动(windows设备定义的)。
需要资料可留email^^

谢谢,把您提到的那些资料发给我一些吧,油箱是er_xiaor@163.com,谢谢你的帮助!!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