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form_load如何创建一个线程 运行一个死循环

楼主:
我做了一个子过程 while(1)死循环 做监控用的 不停的去发送和接收数据   现在想form loda的时候  运行exe文件后 自动运行程序  打开主窗口 进入这个循环  该如何创建线程呢 我在pc调试能通过的 放到wince设备上就出问题

网友:
继续等111

网友:
线程的设计在WINCE上和Windows下开发是一样的。

不过你的需求很混乱。怎么会用while(1)呢?难道没人告诉过你,OS下尽量避免死循环吗?还有接收发送什么数据?form_load是什么意思?运行什么exe后?自动运行什么程序?

网友A:
form_load是一个什么大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orm_load是一个什么大法?

是呀,这也是我好奇的不得了的

网友:
要实现不停的通过以太网去读取下位机的数据 并接收返回数据 所以做了一个死循环 来反复执行。  form_load 就是load form界面啊  exe是debug文件夹里面生成的程序文件

要求就是 打开这个程序的时候就自动开始执行读取功能。  我做了一个子过程 用来读取数据 并且显示返回数据    另外做了一个过程用来实现死循环执行
现在就是想实现在打开界面的时候就开始进入死循环来执行读取。

网友:
界面有Create或者Onitial,就在初始化最后直接开始死循环吧。
唉,本来应该提死循环与否的话题的,懒了。

网友:
能给个代码不
我是dim一个线程xx 然后xx.start这样子 但是总是运行报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