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RAM问题

楼主(2008-06-27):
SDRAM问题
我使用ADI的DSP连接SDRAM。设置了SDRAM的寄存器,但是读写数据的时候却发生错误,找不到SDRAM。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?
数据
寄存器

网友A:
使用了厂家提供的例程吗?

网友B:
你是如何配置SDRAM的?
另外你用的是Blackfin系列的DSP吗?这个我比较熟。
你可以参考一下Blackfin硬件手册上对SDRAM默认的存储空间,看看你所访问的地址是否超出了SDRAM的范围。另外还要结合你所用的SDRAM的实际大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