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b下面制定生成的模拟器如何在vs2005下面用的问题

楼主:
我按照下面这个文章说的做了一下,只不过把ARM的CPU改成x86。因为我的PB上面只有x86.最后安装完导出的SDK后,结果是打开VS2005的时候一个模拟器都找不到了。以连的系统自带的都没有了。请教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设计窗口有下面错误:

加载设计器时遇到一个或多个错误。这些错误在下面列出。一些错误可通过重新生成项目来修复,而另一些错误则需要更改代码。

未注册平台服务。请修复 Visual Studio。
隐藏

在 Microsoft.CompactFramework.Design.PlatformServiceProvider..ctor(String managedPlatformID, IServiceProvider globalSP)
在 Microsoft.CompactFramework.Design.DeviceContextServiceProvider.SetSite(String platformInvariantName, String managedPlatformID, String ndpVersion, String platformFamily, Object globalprovider, Object olditemcontext)
在 System.Runtime.InteropServices.Marshal.ThrowExceptionForHRInternal(Int32 errorCode, IntPtr errorInfo)
在 Microsoft.VisualStudio.NativeMethods.ThrowOnFailure(Int32 hr, Int32[] expectedHRFailure)
在 Microsoft.VisualStudio.Design.Serialization.CodeDom.VSCodeDomDesignerLoader.Initialize()
在 System.ComponentModel.Design.Serialization.BasicDesignerLoader.BeginLoad(IDesignerLoaderHost host)
在 System.ComponentModel.Design.DesignerHost.BeginLoad(DesignerLoader loader)

网友:
vs2005貌似只支持arm模拟器,x86的只能在evc下用

网友:
还有这一回事啊。应该不会吧我觉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