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0分求助activesync连接问题!!

楼主:
在CE42系统下用从USBPC连接(activesync连接)
PC下设备管理器里已经能发现PDA设备
但是有时activesync连接不上,必须在PDA上或PC上手动启动连接才能连接上,
有时候手动连接也连接不上,
出现上述问题的概率很大!
另外,传输大文件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导致activesync连接断线
请问专家这几个问题可能会是什么导致的,解决方法如何????
谢谢大家

网友:
看看 controlpanel 里面关于连接的设置。
大文件掉线可能跟传输通讯的timeout相关 。。。。

网友:
非常非常thank u!
问题1、 controlpanel已经设置好了,可以同步和COPY文件,但是问题是操作一段时间后有的时候连接不成功  !
问题2、请问timeout是在哪里面??是USB的驱动中的吗???

网友:
首先,如果只是一块板子的话,LZ要确认硬件可靠连接,然后再查软件的问题。

网友:
是所有板子都是这种情况
驱动可以在PC的设备管理器中看到PDA设备

请问软件问题大概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

一楼的timeout是在哪里???
谢谢!

网友:
1、数据线的问题

2、usb的驱动
   a、usb是否需要在pc上另装驱动
   b、设备上的驱动有问题

网友:
USB是需要在PC下另外装驱动
这个驱动是通用的驱动,应该...或许...不会有问题!
设备上驱动是指哪个呢??从USB驱动???

传输大文件的过程中有时会导致activesync连接断线
这个问题各位高手遇到过吗???

网友:
换个高一点版本的activesync

网友:
我的是activesync4.5

网友:
顶顶顶顶顶
没有人遇到我的问题吗??

网友:
现在还用4.2的太少,基本上都在5.0下工作。

网友:
4.2的还就没用了。

我的情况:
wince5.0的设备,使用activesync必须在pc上安装usb驱动。
使用过程经常掉线。

解决:
换了一个数据线,
更新了设备上的usb的驱动。

网友:
今天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。
用ActiveSync传输数据总是断,
查了好长时间才发现,原来是前几天装了个4.2下的驱动导致的。
删掉该驱动,重新装ActiveSync就好了。
建议楼主还是升级OS吧。

网友:
感谢各位:
回翼翼他爸:“更新了设备上的USB驱动”
             是指PDA的USB驱动吗??这个需要从何入手啊??
             还是指activesync的驱动??

回sunrain_hjb:“原来是前几天装了个4.2下的驱动导致的。 删掉该驱动,重新装ActiveSync就好了。 ”
               您说的驱动是指什么驱动???是BSP下的USB驱动还是activesync的驱动??
谢谢!

网友:
做MOBILE的没见过LZ所遇到的情况,连接当中还会断吗?如果有USB驱动的话建议打点LOG出来.看看是哪的问题.

网友:
看各位回复基本锁定在PC上USB驱动上了
我先琢磨琢磨然后再请教大家!
感谢各位!

网友:
其实我是怀疑你的ce设备上的usb的驱动没有写好。
这个只能问提供设备的厂商有没有更新的驱动(如果不是你写的驱动)。

网友:
我说的驱动是PC上的activesync的驱动。

前段时间用了下4.2,所以装了这个驱动,
后来用5.0时能连接上,但总断,
后来把这个4.2的驱动删掉,重新装ActiveSync4.5就好了。

网友:
我碰到的问题和楼主是一样的,今天由于要硬起手机,所以不得不将手机中的文件进行备份,我用的是O2 flame,存储容量高达2G,在用activeSync4.5拷贝MP3音乐约450M和视频(主要是手机拍摄的MP4)约150M 到PC上时候,拷贝了一段时间后就会发出“连接中断”的声音,然后之前拷的什么都没了,由于是usb1.1,拷贝速度又慢 在等了一段时间后又失败感觉非常的痛苦,很想知道楼主有解决这个问题吗?另外还想问下各位兄弟有人用flame的吗?有什么办法可以把flame手机上的usb1.1升级到2.0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