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的概念?请高人解释下

楼主:
  自认为电流的概念弄清楚了,电流就跟水流一样,单位时间内定向通过的电子越多电流就越大, 但是电压的概念就没这么清楚了,有书上说是将电子从A点推到B点所做的功, 那这么说来在电源的正极加个电阻后亮电阻悬空一端对地的电压,是不是电阻越大电压就越高呢?(我的理解是电阻越大推动电子所要做的功就越多)。 ’电位‘具体的定义是什么? 谁能从本质上来讲一讲这些基本概念啊!

网友A:
不知道你是否会开车?电压就像汽车的发动机,而电阻,你可以认为是汽车加上货物的总质量,电流可以认为是汽车的行驶速度。

“电阻”越大,为了保持一定的行驶速度“电流”,那发动机就必须提供更大的动力油耗“电压”,这就是欧姆定律 V=IR。

而汽车是有“空档”的说法,此时发动机“电压”是存在的,但是汽车并没有行驶,也就是说“电流”是0,那么此时即使“电阻”再大,由于不需要真的输出动力(汽车不动),那么发动机“电压”的油耗也还是很低的。

至于电位,简单的理解,可以看成就是电压,“位”就是位置。

网友:
理论上讲电压只是一种还未转化电能的势能,电路接通以后才转化为各种其他能量。

电压和电流都是宏观电路中的唯象名词,在实际微观世界中,是没有电流这种说法的。
量子力学的解释不同于宏观中用电压和电流来解释。

电灯为什么会发光呢?做个通俗的比喻,我们把一盆水比作一个原子,一个石子比作电子,我们把石子扔进盆里,盆里就会有荡漾的水波,荡漾的水波比作我们看到的光。
这只是个比喻,有兴趣想深入了解,请看看《量子物理》。

网友:
硬件上理解的话就是功率是不会变的,电压和电流的乘积是功率嘛,对于纯电阻电路来说电阻小了的话电流就会大,电流太大了就会超过负荷就会导致电压变低,功率元件耗电流,电平元件耗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是否会开车?电压就像汽车的发动机,而电阻,你可以认为是汽车加上货物的总质量,电流可以认为是汽车的行驶速度。

“电阻”越大,为了保持一定的行驶速度“电流”,那发动机就必须提供更大的动力油耗“电压”,这就是欧姆定律 V=IR。

而汽车是有“空档”的说法,此时发动机“电压”是存在的,但是汽车并没有行驶,也就是说“电流”是0,那么此时即使“电阻”再大,由于不需要真的输出动力(汽车不动),那么发动…

不对吧,电路的电压是由电源决定的,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

网友B:
还是不知道电压是什么,(微观的理解)
2 楼兄弟能具体解释下吗? 比如当两组电源并联,一组是8V,一组是12V,并联后量电压将会是 10V,为什么是10V呢? 能从微观世界方面解释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不知道电压是什么,(微观的理解)
2 楼兄弟能具体解释下吗? 比如当两组电源并联,一组是8V,一组是12V,并联后量电压将会是 10V,为什么是10V呢? 能从微观世界方面解释下吗?

从微观世界看,可以将电压看做“带电粒子的浓度(或者是数目)差”,正极是“正”带电粒子,负极是“负”带电粒子。当然事实上只有“电子”会移动,只是为了描述方便,才建立了“正”带电粒子的概念。

正极为6V,负极为-6V,那正极-负极=12V。

带电粒子还有个特性:多的会向少的流动,宏观看就是:电压高的会向电压低的供电,电压低的会变成电压高的负载,直到两边电压一样为止。就像水会从高往低流一样,非得两边一样高才行。

所以,8V 12V并联会是10V,因为8V会被12V的电压充到10V,而12V的电压会被8V拉下到10V,当两边都一样(10V)时,就平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