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riverStudio 的测试程序

楼主(2008-07-28):
关于DriverStudio 的测试程序
新手求教:
我用Driverstudio的向导生成了一个PCI以及TEST APPLICATION,但是TEST APPLICATION运行是跳出对话框提示我输入executive file。
我指定了程序目录下i386的appexe,但是提示不是有效的win32应用程序。
请教一下这是为什么。
另外顺便问一下关于Driverstudio的书哪本比较好,推荐一下吧
测试
目录
executive
应用程序
对话框

网友A:
以前也有人提过这个问题,估计是DriverStudio生成的项目有问题,或者要搭配固定版本的VC来使用,你还是自己写一个测试程序吧。
如果你刚开始学习驱动程序,就不要学DriverStudio了,因为其开发商早已宣布不再更新版本了,就是说DriverStudio支持的最新的操作系统是XP,支持的最新的硬件是2004年的,在此之后的硬件和操作系统中经常遇到无法使用的情况。
建议你学习使用DDK开发驱动程序,使用WinDbg来调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