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用PB5.0做一个WinCE4.2系统?

楼主(2008-03-20):
怎样用PB5.0做一个WinCE4.2系统?
各位大侠
怎么用PB5.0做一个WinCE4.2系统?我是想把这个系统直接备份到我的CF卡中,我的SBC可以用CF卡。
谢谢了
WindowCE

网友A:
但是之前的那个原代码就是做在CF卡上的,相当于是正SPC的硬盘了
我试着做了一个
然后拷了BIN文件 到CF卡里
整个系统启动不了

网友B:
弱问PB5.0中的是不是代表只能定制CE5.0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