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uclinux不执行/etc/rc的问题

楼主:
uclinux 2.4,s3c44b0x的开发板,
默认不支持jffs2,我照着搜到的步骤修改了内核配置,
然后 make menuconfig ... 一路下来,将uclinux_rom.bin烧到了板子上,
启动后发现 /etc/rc 没有执行,
而且退格键、ctrl+c也不起作用了。

请问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?我应该在哪里找原因?
万分感谢~~ ORZ

网友A:
要确定/bin/sh; /bin/init是否启动了?
/ect/rc是由1号进程init启动的!我怀疑你内核还没启动shell就挂了!

网友:
但是已经看到了 >/ 提示符了,
常用的/bin命令都能执行,手动配置ip地址能上网...

网友:
那你怎么确定rc没有执行?手动执行一下rc好了!既然shell已经OK了

网友:
因为配ip地址、mount /tmp都是在rc里操作,启动后也没见到命令echo提示。

我是要启动后自动执行应用程序和配置可变IP地址的,非得用这个rc不可啊...

网友:
你要是SHELL启动了,就可以输入./etc/rc手动启动rc啊!
到底SHELL能不能工作啊!被你搞糊涂了!

网友:
shell能用,但是/etc/rc被跳过了,很郁闷。
我的程序得在rc里自动加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确定/bin/sh; /bin/init是否启动了?
/ect/rc是由1号进程init启动的!我怀疑你内核还没启动shell就挂了!

找到原因了,的确是 /bin/init 没编译进romfs造成的。
问题解决了。。。谢谢~!

网友B:
/bin/init,没有启动,

少用uclinux,这玩意不稳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/bin/init,没有启动,

少用uclinux,这玩意不稳定

还可以吧,现在一些SOHO路由器貌似也是搭载的uclinux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