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5.0 开机logo解决方案

楼主:
想开发自己的开机logo,知道世面上好多厂家已经实现。有那些实现方式那?请大家支持!

网友:
把 Logo 添加到启动代码 在 Windows CE BSP  ..\Src\Kernel\Oal\Init.c 中注释掉对 LCD 控制器初始化的函数 然后在 ..\Src|Drivers\Display 的 S3C2440disp.cpp 文件中删除对显存缓冲区中清零的操作。
谁还有比我好的方法,说出来交流交流。
楼上的 记得给分哈

网友:
在BIOS中修改即可,像优龙的BIOS就是这么干的,wince下的EBOOT既不好用,又难开发。还是ADS的BIOS好点

网友A:
1、使用BMP2C软件,对*.bmp格式256色图片文件进行转换,生成一个图片数组文件,命名为samsung.c。
2、替换到C:\WINCE500\PLATFORM\smdk2440\kernel\hal\samsung.c文件中。(盘符可能不同)
3、生成当前的PROJECT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、使用BMP2C软件,对*.bmp格式256色图片文件进行转换,生成一个图片数组文件,命名为samsung.c。
2、替换到C:\WINCE500\PLATFORM\smdk2440\kernel\hal\samsung.c文件中。(盘符可能不同)
3、生成当前的PROJECT.

-----不错,不过C:\WINCE500\PLATFORM\smdk2440\kernel\hal\samsung.c不一定在这里,因为你的BSP是从4.2改到5.0的

网友:
把 Logo 添加到启动代码 在 Windows CE BSP  ..\Src\Kernel\Oal\Init.c

在哪???

网友B:
我用的是wince 5.0 + ep9315 有用过这个的吗?

网友:
我用的是3楼的做法,BSP是5.0的也有相应的文件事替换

网友:
Ep9315  是不是大家几乎都没用过?

网友:
我感觉方法应该跟2410的类同,我没有做过.

但是我在一家公司产品上看过.

是通过修改eboot方式实现的.

网友:
http://blog.eeworld.net/dthxman/archive/2007/12/14/1934553.aspx

网友C:
借用地盘一下,我是在nand上开辟一块区域用于存放logo,在eboot中的oemplatforminit()中先把logo读到ram中,然后显示logo,结果在nk加载完后就消失了,又不想在oal的oeminit()中实现,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?5.0的ce平台,谢谢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 Logo 添加到启动代码 在 Windows CE BSP  ..\Src\Kernel\Oal\Init.c 中注释掉对 LCD 控制器初始化的函数 然后在 ..\Src|Drivers\Display 的 S3C2440disp.cpp 文件中删除对显存缓冲区中清零的操作。
谁还有比我好的方法,说出来交流交流。
楼上的 记得给分哈

这个办法对头,我就是这样用的

网友:
EP9315很常用,但是厂家没有提供开机logo 的设置

网友:
Toradex 公司的 colibri PXA270 300 310 320采用的是eboot加载一个特殊的图形文件,这个文件是使用一个专用工具和256色的图片文件生成。这个文件可以在开机以后使用Splashscrean程序很方便的替换。

Colibri PXA270 300 310 320 bootloader (eboot)介绍

用于colibri PXA270 300 310 320的 bootloader(eboot)功能比较完善,可以访问到芯片的主要硬件资源,
例如,GPIO的初始化设置、MAC设置、IP设置、启动选项、串口、FLASH空间的分配、CPU的频率设置、debug
信息输出、启动画面和版本信息设置等,当然最基本的内核下载和文件维护功能也在其中,为客户订制系统,
主要指WINCE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。

Toradex Windows CE Bootloader 3.2 for Colibri Built Jul 23 2008

Press [SPACE] to enter Bootloader Menu

BootLoader Configuration:

C) Clear Flash Registry
X) Enter CommandPrompt Mode
D) Download image to RAM now
F) Download image to FLASH now
L) Launch existing flash resident image now

替换开机画面的设置如下:
>setconfig ss
ss.fileaddr:    0x00000000      (FlashAddress with SplashScreen Data)
ss.filesize:    0               (Size of SplashScreen Data)
ss.enable:      1               (Enable SplashScreen)
ss.res: 0x00000000      (Reserved Flags)
ss.width:       640             (Display Width)
ss.height:      480             (Display Height)
ss.bpp: 8               (BitsPerPixel)
ss.ldds:        18              (LCD Lines Used)
ss.type:        1               (Display Type (0=Passive, 1=Active))
ss.color:       1               (0=Mono, 1=Color)
ss.dual:        0               (0=SinglePanel, 1=DualPanel)
ss.overlay:     0               (Overlay Enable)
ss.dpc: 0               (Double Pixel Clock)
ss.pcp: 0               (Pixel Clock Polarity)
ss.oep: 0               (Output Enable Polarity)
ss.hsp: 0               (Horizontal Sync Polarity)
ss.vsp: 1               (Vertical Sync Polarity)
ss.bs:  5               (LCD Buffer Strength)
ss.pclk:        25000000                (PixelClock (in Hz))
ss.hsw: 64              (Horizontal Sync Width)
ss.vsw: 2               (Vertical Sync Width)
ss.blw: 48              (Begin of Line Width)
ss.elw: 48              (End of Line Width)
ss.bfw: 37              (Begin of Frame Width)
ss.efw: 17              (End of Frame Width)
ss.acb: 256             (AC Bias Frequency)
ss.disp_gpio:   81              (Display On/Off Gpio)
ss.bl_gpio:     81              (BackLight On/Off Gpio)
ss.dispondelay: 0               (Display On Delay (ms))
ss.disp_pol:    1               (Display On/Off polarity)
ss.bl_pol:      1               (BackLight On/Off polarity)
ss.pcddiv:      1               (Enable Pixel Clock PreDivider)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借用地盘一下,我是在nand上开辟一块区域用于存放logo,在eboot中的oemplatforminit()中先把logo读到ram中,然后显示logo,结果在nk加载完后就消失了,又不想在oal的oeminit()中实现,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?5.0的ce平台,谢谢。。。

可能是因为显示驱动初始化LCD控制器时把frame buffer清掉了。

网友:
看看lcd初始化显示函数里面用的是哪个数组,找到数组所在的文件就行。cfw.c 中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
数组的生成可以在eeworld下载我上传的一个小工具。
不过这个是系统初始化后才看得到的。
还有一个在boot启动时显示的。如果想好一点可以考虑弄成动态的,看起来比较淫荡。

网友:
我做过开机动画
就是在explorer.cpp的WinMain()里调用播放动画函数

进来一看原来还有这么多换logo的方法

网友:
我觉得如果不在bootloader显示那会搞得很郁闷。开机不能立即显示不爽。

网友E:
在Bootloader里和Oeminit里都实现过,没有什么太大差别,都是初始化一下LCD Controller,然后把图片的数据填到相应的Framebuffer里去而已
在Bootloader里做一般会把图片烧到Flash的特定位置,以免Bootloader太大,做在Image里一般就直接编译进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在Bootloader里和Oeminit里都实现过,没有什么太大差别,都是初始化一下LCD Controller,然后把图片的数据填到相应的Framebuffer里去而已
在Bootloader里做一般会把图片烧到Flash的特定位置,以免Bootloader太大,做在Image里一般就直接编译进去了

赞!bootloader大小有限制,所以图片的大小也有限制,这一点有些不爽!

网友:
刚好,我近期在三星6400的BSP中实现过,可以显示logo图片,可以在屏上打印串口启动信息,可以跟据ce image大小,在屏上显示载入进度条.

网友:
俺也同意二楼的做法,俺的也是如此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是wince 5.0 + ep9315 有用过这个的吗?

我有在用你说的这个组合

网友:
实现过吗?

网友:
to:comey (森林木) 开机动画?是如何实现的?我还是第一次听说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做过开机动画
就是在explorer.cpp的WinMain()里调用播放动画函数

进来一看原来还有这么多换logo的方法

请教下,能详细的描述下吗?
此.cpp文件在什么地方?

网友:
开机logo还是很容易实现的,但开机动画不知道怎么去实现

网友:
可以在BOOTLOADER里实现,可以分为两个阶段,在阶段二里加上图片或动画。
BOOTLOADER的阶段一启动后引导阶段二程序就实现了。
阶段二的图片可以用软件转化成数组。

网友:
谁如果真正的开发过,就详细的写一篇文章吧!

网友:
一般都是eboot里面弄。

网友:
详细写一篇文章很累的。

网友:
如果能分析的很清晰,那才能显出你的水平!

网友:
能不能在ADS开发的BOOT上实现。感觉在OEMINIT里面实现,logo启动的速度太慢了,前面有一段时把NK搬去SDRM
的,这段时间有好几秒呢,如果LCD屏不好点的,在这段时间因为没有信号输出,会花掉的。感觉很不爽!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定制mini2440 wince启动界面
http://hi.baidu.com/ghssoft/blog/item/44bb7d0e6f2d2bcd7acbe1e4.html

网友G:
有时间谁写一个开机动画实现的方法阿。

网友:
再顶一下。关注开机动画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有时间谁写一个开机动画实现的方法阿。

如果弄几个进度条之类的,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呵呵,差不多可以做到跟 XP 启动的一样的效果

网友:
靠,真实麻烦,还没有linux简单,哈哈

网友:
我也在做ep9315+logo,高手帮忙啊,9315的lcd controller 怎么初始化?

网友:
如果只是要显示Logo图片的话,可以先用工具把一幅bitmap图片转换成数组,然后在bootload中用这个数组替换掉原来的就可以了.

网友:
9315里原来没有logo,只能自己做,要先初始化lcd controller,再将图片数组复制到buffer中,但现在我不知道9315的lcd控制器怎么初始化!高手帮忙啊!先谢了

网友:
俺也是9315的,正在看能不能不用他的eboot

网友:
怎样实现把图片写到固定nand的地址

网友:
wince+ep9315+logo显示初始化代码如下(分辨率640*480):
对照EP93xx_Users_Guide中Raster Engine With Analog/LCD Integrated Timing and Interface这一章看
*RASTER_VIDSCRNPAGE对应的值即为设定的buffer地址,初始化完成后将图片数组copy到该地址即可显示。
        *CSC_CLKSET1                =0x2a4a3d7;
    //
    // Change to Raster on P3, set/clear the EXVC bit and clear RAS.
    //
        *CSC_SYSLOCK                =0xaa;
        *CSC_DEVCFG                =0x1960051;
        //
    // Set the proper video divsor value.
    //
        *CSC_SYSLOCK                =0xaa;
        *CSC_VIDDIV                =0x0000c108;
        //
        //Set the Vertical Frame Timing
        //
        *RASTER_REALITI_SWLOCK        =0xaa;
        *RASTER_VLINESTOTAL         =0x0000020c;

        *RASTER_REALITI_SWLOCK        =0xaa;
        *RASTER_VSYNCSTRTSTOP        =0x00000002;

        *RASTER_REALITI_SWLOCK        =0xaa;
        *RASTER_VACTIVESTRTSTOP        =0x001001f0;

        *RASTER_REALITI_SWLOCK        =0xaa;
        *RASTER_VBLANKSTRTSTOP        =0x001001f0;

        *RASTER_REALITI_SWLOCK        =0xaa;
        *RASTER_VCLKSTRTSTOP        =0x020c020c;

        //
        //Set the Horizontal Frame Timing
        //
        *RASTER_REALITI_SWLOCK        =0xaa;
        *RASTER_HCLKSTOTAL                =0x0000030e;

        *RASTER_REALITI_SWLOCK        =0xaa;
        *RASTER_HSYNCSTRTSTOP        =0x02ae030e;

        *RASTER_REALITI_SWLOCK        =0xaa;
        *RASTER_HACTIVESTRTSTOP        =0x000e028e;

        *RASTER_REALITI_SWLOCK        =0xaa;
        *RASTER_HBLANKSTRTSTOP        =0x000e028e;

        *RASTER_REALITI_SWLOCK        =0xaa;
        *RASTER_HCLKSTRTSTOP        =0x030e030e;

        //
        //Set the Video Signal Attributes
        //
        *RASTER_REALITI_SWLOCK        =0xaa;
        *RASTER_VIDEOATTRIBS        =0x60010f;

        //
        //Set the Frame Buffer Memory Configuration
        //start address:0xc0000
        //size:(640*480*16)/8
        //
        *RASTER_VIDSCRNPAGE                =0xc0000;

        *RASTER_SCRNLINES                =0x000001df;

        *RASTER_LINELENGTH                =0x0000013f;

        *RASTER_VLINESTEP                =0x00000140;

        *RASTER_REALITI_SWLOCK        =0xaa;
        *RASTER_LINECARRY                =0x00;

        //
        //Set the Pixel Mode:16bit  5-6-5 RGB
        //
        *RASTER_PIXELMODE                =0x140c;

网友:
上面的代码本质是对显示寄存器的设置,已测试可以完成初始化,需加头文件#include ,寄存器地址是在该头文件中定义的。
目前问题是:
1.在eboot中做:图片太大了会导致不能生成新的eboot,而且在9315+wince下,通过eboot将nk烧写完后,是直接从nk启动的,不经过eboot,所以在这边初始化无效。
2.在oal层做,初始化可以正常完成,但是由于buffer地址在SDRAM上,但是SDRAM在oal层还没有被初始化,所以图片数组会无法写进buffer
所以现在我是用驱动实现的,自己写一个流驱动,在流驱动的init函数中进行初始化和copy图片数组,重点是要保证该驱动尽早加载,目前我的板子从上电到logo显示需一秒钟时间,一般可以满足要求。

网友:
这么多人支持,楼主怎么没有结贴呢!

网友:
呵呵,原来在9315下实现效果还可以,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图片大小要适当控制。

网友:
200分的帖子就是不一样!顺便学习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在Bootloader里和Oeminit里都实现过,没有什么太大差别,都是初始化一下LCD Controller,然后把图片的数据填到相应的Framebuffer里去而已
在Bootloader里做一般会把图片烧到Flash的特定位置,以免Bootloader太大,做在Image里一般就直接编译进去了

我也只知道这两种方法,推荐在Bootloader里面做,这样速度很快,开机就有Logo了

网友:
开机启动,去显示GIF图档,才是王道

网友H:
ls是mult-xip的大侠啊,请赐教gif的显示方法呵呵

网友:
按照48#大侠所说得,结合wince的启动方式,我就在STARTUP.S中直接添加对显示器的初始化配置,然后再把图片转成数据存在flash某特定地址下,完成初始化后把数据rgb结构放在显示器的dma地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引用 网友D:
把 Logo 添加到启动代码 在 Windows CE BSP? ..\Src\Kernel\Oal\Init.c 中注释掉对 LCD 控制器初始化的函数 然后在 ..\Src|Drivers\Display 的 S3C2440disp.cpp 文件中删除对显存缓冲区中清零的操作。
谁还有比我好的方法,说出来交流交流。
楼上的 记得给分哈

这个办法对头,我就是这样用的

就是好方法。我也在用。以后换logo方便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ls是mult-xip的大侠啊,请赐教gif的显示方法呵呵

以2440 CE5为例,MBR在NAND的BLOCK 10,WINCE NK从BLIOCK16开始
BLOCK11~15是预留没用到的,我们拿一两个BLOCK来烧GIF图档
当然相对的,BOOTLOADER要加入GIF的解码程序(网上很多原码)
这样不就搞定了

网友:
ls提供一个好思路呵呵~

小的没用到2440,启动还是先把nk从nor拷到sdram再运行,要实现开机启动画面是在startup.S中添加显示配置和显示图片~

请问ls大侠添加了gif显示后会对开机速度师是否有影响?

网友J:
ep9315吗,我只实现了oal层bmp图片的logo. 事先把图片下载到flash的一片区域那种实现方法比较好。

网友:
我在s3c2440,s3c6410的bootloader上实现了开机logo的功能,你只需准备好logo.bmp图片,然后把图片存在SD卡上(SD是FAT16 or FAT32的文件系统),我的bootloader自动下载图片更新logo,logo数据是写到nand flash的指定位置上,程序将自动加载。别外,这两平台均可实现通过SD卡升级系统(boot.binr,nk.bin/nk.nb0 logo.bmp(开机logo))等,有需要有朋友可以与我联系 QQ:1293106329 E-Mail:nonya@foxmail.com

网友:
一种是在BOOTLOADER中,一种是在显示缓冲区中,看自己喜欢哪种形式了。

网友:
大侠现在我在改进开机界面,加上滚动条,加定时器计算滚动时间

引用 网友J:
ep9315吗,我只实现了oal层bmp图片的logo. 事先把图片下载到flash的一片区域那种实现方法比较好。

网友:
正好有遇到这个问题,也向大家请教一下。
logo分两个阶段:
1.bootloader启动时间,这段时间把NK到SDRAM,
2.CE的启动开机过程。

 第一阶段,屏有的还未完全点亮,时间相对第二个阶段,还比较长。
很多开发板的厂家,不提供bootloader源代码,向高手问一下,谁提供一下有源代码的bootloader给我。
我用的是2440,ce5.0,这个bootlaoder还要求有DNW的usb下载功能。还有这个bootloader是不是可通用的?
 ce的启动loger相对容易。

网友:
我有这样的代码,可以有USB下载升级,也可以用SD卡来升级,直接可以下载*.bmp文件做成开机logo QQ:1293106329

网友:
两种:
tcBoot的时候,可以直接利用Display直接显示。
驱动加载的时候,就需要内存映射了。这样也可以。

网友:
我们是放在DataFlash一个LOGO图片,开机读取图片加载的。

网友:
直接修改图片的Binary代码,或者直接在一个Flash分区中存放数据,可以随时更新

网友:
manul 上应该有介绍吧

网友:
我的做法是将图片烧写到Flash的某个地址,在bootloader参数之后,第512K开始后的一段地址,然后在开机的时候就去把它读出来,应该还不错吧

网友:
bootloader有限制,但可以把图片压缩
http://www.cnblogs.com/feishanm/archive/2009/08/02/1536753.html

网友K:
在Nand开一片区域,专门放开机logo的图片,启动的时候用bootloader去读一下,然后放在显存里就完了。同时NK起来以后,不要清内存,或者干脆把NK里面的LCD初始给注释掉,反正bootloader都初始化一遍了,再初始化一遍没有意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在Nand开一片区域,专门放开机logo的图片,启动的时候用bootloader去读一下,然后放在显存里就完了。同时NK起来以后,不要清内存,或者干脆把NK里面的LCD初始给注释掉,反正bootloader都初始化一遍了,再初始化一遍没有意义。

支持,我就是这么干的。

网友:
借贵地问一下,动态logo怎么做?大家有做过吗?

网友:
那位牛人,能不能比较详细写一篇怎么样定制系统启动画面了.

网友:
怎么和我前几天问的问题一样,嘿嘿,顺便贴出来,望对楼主有用。
http://topic.eeworld.net/u/20100126/14/ef1fc7c4-d8db-426b-b6bf-b74d74cdd05a.html

网友:
我也在用EP9315+wince 5.0,但是现在开机动画,看了这么多回复,还是不清楚操作的一些方法!希望那位高手,能结合平台较详细的发篇做开机的动画的文章。

网友:
这么多方法啊,学习了

网友L:
在EBOOT中添加logo会造成这样一个问题:
在eboot加载内核并将执行权交给内核这个时间间隔,屏幕是黑的
然后才会出现新的桌面

网友:
学习了,我就是替换了samsung.c中的内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在EBOOT中添加logo会造成这样一个问题:
在eboot加载内核并将执行权交给内核这个时间间隔,屏幕是黑的
然后才会出现新的桌面

再OAL层把对display的初始化注释掉就行了···

网友:
如果图片大的话,放在EBOOT里会增大EBOOT的大小,建议将图片存储在flash里,显示LOGO的时候,从flash中读取即可····

网友:
可以做一个驱动来实现!
以下是方法:
在mem驱动中初始化显示寄存器,并copy LOGO图像数组到buffer以显示LOGO

2.显示完LOGO后,创建一个新的线程mhthread,该线程每隔一段时间更新一次滚动条状态

3.添加该mem驱动到系统,使之能够在系统启动时尽早加载

4.用evc写一个应用程序LOGO_STOP用于终止线程mhthread

5.添加该应用程序到系统,使之在explorer.exe前一刻运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可以做一个驱动来实现!
以下是方法:
在mem驱动中初始化显示寄存器,并copy LOGO图像数组到buffer以显示LOGO

2.显示完LOGO后,创建一个新的线程mhthread,该线程每隔一段时间更新一次滚动条状态

3.添加该mem驱动到系统,使之能够在系统启动时尽早加载

4.用evc写一个应用程序LOGO_STOP用于终止线程mhthread

5……

啊~我刚实现把LOGO放NAND中  ,又来了这种办法~呵呵~好~MARK!!!!

网友:
不知道90楼主
啊~我刚实现把LOGO放NAND中 ,又来了这种办法~呵呵~好~MARK!!!!怎么样实现的,能交流一下吗?

网友:
我觉得大家的回答都不怎么详细,希望那位高手能脱离平台把所有的实现开机LOGO的方法进行一下总结叙述,而不是回答几句没头没尾的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