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!! 在wince端复制文件到pc端的问题!

楼主:
现在要在porketPC端编写一段代码,实现的功能是按一下一个按钮,porketPC端能够自动的把自己存储的MyPicture文件夹里的最新图片发送到pc端的一个固定地方。问一下各位高手这要用到哪个接口下的函数阿?请大家指点一下拉!

网友:
如果可以用同步的话,那么可以用RAPI。
否则,就自己写一个基于网络的通讯程序。

网友:
activeSync编程,不过要做两端的软件

参考
http://hi.baidu.com/trueailei/blog/item/e9caff0020fa3810728b6517.html

网友:
问题交待不清楚,你的pc和PPC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?

网友:
通讯线连接还是wireless,或GPRS?不同连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,楼主用的是那种呢?

网友:
我用的是Activesync来同步的,在PC端同步和在porketPC端同步是一样的吗?

网友:
http://www.cnblogs.com/upto/archive/2008/01/30/848343.html#1058876
楼主可以去看看这篇文章

如何将数据导入到 SQL Server Compact Edition 数据库中(二)

网友:
如果采用以太网连接的话,在wince端写FTP代码,将PC端设成FTP服务器(这方面的软件多的是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