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 中如何实现超链接

楼主:
如题

网友:
不如LZ想要什么?问题都说的那么简单,唉...

网友:
是在你的控件上如何实现超链接吗?直接得到那个控件的TEXT,然后启动就OK了。

网友:
使用static文本控件,应该是可以实现Link的效果的。

但不知道LZ想要的是不是这个,还是后继的处理。

网友:
这个在控件上实现超链接应该和VC的方法一样的。

网友A:
对于这种懒到不愿意多打几个字把自己问题说清楚的人,我们应该懒得回答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于这种懒到不愿意多打几个字把自己问题说清楚的人,我们应该懒得回答。

我也觉得是,还有有些人发零分技术帖子也不应该回答,回答了会助长了那种只问不答的不良风气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对于这种懒到不愿意多打几个字把自己问题说清楚的人,我们应该懒得回答。

我也觉得是,还有有些人发零分技术帖子也不应该回答,回答了会助长了那种只问不答的不良风气。

hehe ~  支持

网友:
沉默+pass+飘过

网友:
传说中的神贴。。。。哎。。。

网友:
基于DLG 的对话框,把EDIT中 显示的文字 实现超链接 我的做法是判断鼠标点击位子如果在EDIT 内直接开进程启动IE。大家的做法是什么?另外如何给字体加下划线啊!

网友:
你说的方法可以,一般也是这样做的,下划线创建一个新字体,设置到DC就行了

网友:
不用“判断鼠标点击位置”,因为控件本身就有鼠标点击事件的,将控件属性设为无边框,基本就只看到文字,一旦有鼠标点击事件,那就是点在文字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