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输入值为无符号数时,如何利用FFT求信号频率

楼主:
小菜在做一个题目,遇到困难,百思不得其解,寻求高人指点。

输入的数据为DTMF信号(两个正弦波形的叠加),经过采样后,得到波形的振幅,但经过AD转换后只能得到无符号的振幅值,原先想利用FFT(快速傅立叶变换)来求得输入信号的频率分布,从而达到解码的目的,但要求输入的振幅值为有符号的。

有符号输入数据的FFT算法我已经掌握,但是对于无符号的振幅,如何得到信号的频率,实在头疼,等待高人指引。

网友:
可以先把原始数据减去一个合适的中值。

网友A:
谢谢lailaiququ的热心解答。

不过,AD转换之后只能得到振幅的绝对值,那么这样的绝对值减去一个什么样的中值比较合适呢?减去中值后可以得用FFT来解码吗?

网友:
FFT是计算频谱的,中值相当于一个直流分量,减去后不会影响结果,不过傅立叶变换具体是怎么回事,我不记得了,你可以先用VC仿真验证结果。

网友:
继续搜索中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lailaiququ的热心解答。

不过,AD转换之后只能得到振幅的绝对值,那么这样的绝对值减去一个什么样的中值比较合适呢?减去中值后可以得用FFT来解码吗?

你减去直流分量就可以了啊

如果你用AD是单电源供电,而且是单端输入,参考电压是Vref,那么一般来说它的输入范围是0~Vref,你的信号输入就必需加上1/2 Vref的直流分量,而在处理的时候要减去这个分量。如果AD精度是N,那你的AD出来的值就是0~2^N-1,你只要减去对应1/2 Vref的那个采样值(2^(N-1)),不就得到有符号数了么?

你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,AD转换之后的结果不是振幅的绝对值,而是你的信号加上直流分量之后的值,你只要减去这个直流分量就可以了。减去直流分量后当然可以用FFT来解决了,就相当于你的AD转换输出是补码了!你可以看下AD转换的结果,假设正弦波采样,采4个点,值是0 1 0 -1,假设 正弦波幅度到AD满幅,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是绝对值,那AD结果就应该是0 ,2^N-1,0,2^N-1。而按照我的理解,出来的结果应该是2^(N-1) 2^N-1 2^(N-1) 0

不知道这样说你明白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减去直流分量就可以了啊

如果你用AD是单电源供电,而且是单端输入,参考电压是Vref,那么一般来说它的输入范围是0~Vref,你的信号输入就必需加上1/2 Vref的直流分量,而在处理的时候要减去这个分量。如果AD精度是N,那你的AD出来的值就是0~2^N-1,你只要减去对应1/2 Vref的那个采样值(2^(N-1)),不就得到有符号数了么?

你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,AD转换之后的结果不是振幅的绝对值,而是你的信号加上直流分量之后的值,你只要减去这个直流分量就可以了。减去直流分量后当然可以用FFT来解决了,就相当于你的AD转换输出是补码了!你可以看下AD转换的结果,假设正弦波采样,采4个点,值是0 1 0 -1,假设 正弦波幅度到AD满幅,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是绝对值,那AD结果就应该是0 ,2^N-1,0,2^N-1。而按照我的理解,出来的结果应该是2^(N-1) 2^N-1 2^(N-1) 0

不知道这样说你明白不

这样的结果计算出来没有问题,但是量程就损失了一半啊,比如原来的16位AD,满量程是65536,但是输入到FFT后,最高位当符号位了,输入的值不是真实值,请问您有什么想法吗?